AD09有什么快捷键能让丝印对齐?一般都是丝印对齐了然后元器件跟着变

楼主(2019-06-17):
Altium Designer问题求教

网友A:
设计时在PCB板上做MARK,实际板子上也是需要对位孔的,这样才方便对位作业。

网友B:
请问楼主:丝印和器件位置有关吗?

网友C:
把要对齐的丝印选中,直接点排列按钮就好了。

网友D:
单层显示丝印层shift+s,然后选中丝印,在用shif+ctrl+T上对齐/shif+ctrl+B下对齐/shif+ctrl+L左/shif+ctrl+r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丝印和器件位置有关吗?

我也觉得没关系。。。因为有时候器件太多摆放丝印的时候需要对齐的快捷键,但是使用快捷键的话丝印对齐了,但是元器件又错位了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要对齐的丝印选中,直接点排列按钮就好了。

不行啊,这样的话丝印是对齐了但是元器件就错位了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层显示丝印层shift+s,然后选中丝印,在用shif+ctrl+T上对齐/shif+ctrl+B下对齐/shif+ctrl+L左/shif+ctrl ...

器件封装可以这样对齐,但是名称丝印不行,使用快捷键的话丝印对齐了,但是元器件会跟随丝印的变化一起变化

网友E:
只选丝印对齐就好

网友F(2021-02-19):
要单独选中丝印,在对齐就可以

网友G:
如果不能单独选择丝印,在元器件属性里有个 选项可以 分离丝印和元器件。好久不用AD,忘了具体是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