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无源蜂鸣器实现音乐—世上只有妈妈好 视频演示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
#
视频演示如下:

仿真原理图如上图(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include <reg51.h>sbit speaker=P2^4;
sbit key1=P3^4;
unsigned char timer0h,timer0l,time,led=1,j=0;
unsigned char flagd=0;
//世上只有妈妈好数据表
code unsigned char sszymmh[]={ 6,2,3, 5,2,1, 3,2,2, 5,2,2, 1,3,2, 6,2,1, 5,2,1,
6,2,4, 3,2,2, 5,2,1, 6,2,1, 5,2,2, 3,2,2, 1,2,1,
6,1,1, 5,2,1, 3,2,1, 2,2,4, 2,2,3, 3,2,1, 5,2,2,
5,2,1, 6,2,1, 3,2,2, 2,2,2, 1,2,4, 5,2,3, 3,2,1,
2,2,1, 1,2,1, 6,1,1, 1,2,1, 5,1,6, 0,0,0
} ;
// 音阶频率表 高八位
code unsigned char FREQH[]={
0xF2,0xF3,0xF5,0xF5,0xF6,0xF7,0xF8,
0xF9,0xF9,0xFA,0xFA,0xFB,0xFB,0xFC,0xFC, //1,2,3,4,5,6,7,8,i
0xFC,0xFD,0xFD,0xFD,0xFD,0xFE,
0xFE,0xFE,0xFE,0xFE,0xFE,0xFE,0xFF,
} ;
// 音阶频率表 低八位
code unsigned char FREQL[]={
0x42,0xC1,0x17,0xB6,0xD0,0xD1,0xB6,
0x21,0xE1,0x8C,0xD8,0x68,0xE9,0x5B,0x8F, //1,2,3,4,5,6,7,8,i
0xEE,0x44, 0x6B,0xB4,0xF4,0x2D,
0x47,0x77,0xA2,0xB6,0xDA,0xFA,0x16,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t)
{
         unsigned char t1;
         unsigned long t2;
         for(t1=0;t1<t;t1++)
         {
                for(t2=0;t2<8000;t2++)
                 {
                         ;
                 }
         }
         TR0=0;
}

void t0int() interrupt 1
{
         TR0=0;
         speaker=!speaker;
         TH0=timer0h;
         TL0=timer0l;
         TR0=1;
}

void song()
{
         TH0=timer0h;
         TL0=timer0l;
         TR0=1;
         delay(time);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k,i;
         TMOD=1; //置CT0定时工作方式1
         EA=1;ET0=1;//IE=0x82 //CPU开中断,CT0开中断
         while(1)
         {
                 i=0;
                 time=1;
                 while(time)
                 {
                         if(j==8)
                         {
                                 //led=1;
                                 j=0;flagd=~flagd;
                                 if(flagd)
                                 {
                                                 led=0x80;
                                 }
                                else
                            {
                                                led=1;
                                }
                         }
                         else
                         {
                                 P1=~led;
                                 if(flagd)
                                 {
                                         led=led>>1;
                                 }
                                 else
                                 {
                                         led=led<<1;
                                 }
                                 j++;
                         }
                         k=sszymmh[i]+7*sszymmh[i+1]-1;
                         timer0h=FREQH[k];
                         timer0l=FREQL[k];
                         time=sszymmh[i+2];
                         i=i+3;

                         if(key1==0){
                                 song();
                                }
                 }
         }
}

网友A(2021-05-06):
想学习一下,下载一下.......

网友B(2020-06-11):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我用这个程序生成的.hex文件仿真响不了

试着把两个引脚改成P3^1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真牛逼,学习了。

用的是什么?SRC89C52吗?

网友F(2019-12-10):
程序编译后不响骗人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我用这个程序生成的.hex文件仿真响不了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C:
为什么我用这个程序生成的.hex文件仿真响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