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把PDF原理图直接导入到AD中并生成PCB?

楼主(2019-06-17):
能不能把PDF原理图直接导入到Altium Designer中并生成PCB?求解答如果可以的话求步骤

网友A:
软件能识别的文件格式才有用

网友B:
想的太美好了,按照pdf的,重新画吧

网友C:
不知道,顶帖,估计不能,中间要处理的太多。

网友D:
能做到,但要经过几次转化!先用CorelDRAW将PDF中的结条捕获出来,再将线条转到CAD中,后面就是CAD转Altium Designer或Protel

网友E:
有,只要是照片都可以,不过这个软件很贵。

网友F:
现在还不能到这个水平,即使有AD的原理图也不能直接从原理图生成PCB,中间还有很多步骤。

网友G:
可以的,软件识别的文件格式才有用

网友H:
肯定不行,能识别图,但每个原件属性呢?

网友I:
pdf里的电路原理图是被用打印的方式以图片的形式保存在pdf文档中,换句话说PDF文档和altium designer中的图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东西,altium designer中的图是用一个个原件及线段拼凑出来的,它们各自代表着特殊的含义,故无法导入到altium designer,建议你照着画,很简单,只是麻烦一些,要有耐心,这些都行就是要练,熟能生巧。

网友F:
引用 网友I:
pdf里的电路原理图是被用打印的方式以图片的形式保存在pdf文档中,换句话说PDF文档和altium designer中的图 ...

按照你的意思去做,他也只能画原理图,但他问的是要出PCB图的,原理图只是一个参考,PDF文档也可以参考。

网友J:
重新画吧

网友K:
根据PDF重新绘制

网友L:
你试试点击导入

网友M:
不可以的,因为元件属性不同

网友N:
不行,只能重新画了。

网友O:
应该不可能。PDF原理图并不是真正的原理图

网友O:
不可能的,PDF原理图并不是真正的原理图

网友P:
行是可行的,就是中间环节有点多。你是把中间的省掉了。

网友Q:
AD做出来,如果真的行,这个功能就会就会加上去
但是没有,证明这个功能是非常难的
有人做过插件,但是基本上是用不了的,失败告终。
如果PDF变原理图,可能在国外网站可能会找到某些插件或导入器软件

网友R:
没有属性,不行。就算用软件转出来的也就是一些图形。

网友S:
不行,想的太美好了

网友F:
如果能直接导入,AD软件怎么知道你的电阻是插件的还是贴片的,插件是立式的还是卧式的,贴片是0402还是0603,它怎么知道这个PCB的外形是什么样子,怎么知道输入和输出端口放在什么位置,信号线和电源线的线宽怎么决定,符合EMC的规则它自己知道吗,如果这么一想还真是挺复杂的,也期望有人能把这些问题解决,以后不用花时间去学这个软件使用,不用花时间积累画PCB经验了。

网友T:
不可以,只能重新画

网友U:
不可以,AD软件可以导出PDF文件,但是你不能直接导入PDF,只能按照你的PDF文件在AD软件上重新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