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使用MDK开发中的一些常见问题

楼主(2019-06-18):
1. 解决:keil报错invalid redeclaration of type name "s32"
答案:一般在Target Options C/C++选项卡里的Include Paths 里要添加几个固定的头文件路径,

..CMSISCM3CoreSupport
..CMSISCM3DeviceSupportSTSTM32F10x
..STM32F10x_StdPeriph_Driverinc
..userinc

是头文件路径问题,KEIL只要有一个头文件找不到,就会自已从本身的INC文件夹找头文件,结果就会出现以上错提示。把老版的头文件改为STM32F10X.H.

新的库已经把.CONF.MAP.TYPE都已经去掉整合到STM32F10X.H当中

工程中包含了老版本的头文件,包含stm32f10x_lib.h这个文件 ,将该头文件改为STM32F10X.H.

2.STM32_TES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SystemInit (referred from startup_stm32f10x_md.o).

此问题错误提示已经十分清楚的告诉你错在哪里了,Undefined symbol SystemInit ,翻译过来就是:SystemInit 这个符号没有定义,随后的小括号告诉你了,是在startup_stm32f10x_md.o这个文件里面被提及的,这个.o文件在工程里面并没有,它是一个在编译的时候根据.c/.s文件生成的。所以我们只需要找到工程里面的.s或者.c即可,这里对应这个名字的就是startup_stm32f10x_md.s了。

   在此文件里面可以找到SystemInit的所在:
Reset_Handler    PROC
                 EXPORT  Reset_Handler             [WEAK]
     IMPORT  __main
     IMPORT  SystemInit
                 LDR     R0, =SystemInit
                 BLX     R0
                 LDR     R0, =__main
                 BX      R0
                 ENDP
   原来在复位中断服务函数里面,调用了SystemInit这个函数,而这个函数在.s文件里面没有定义。
    所以解决的办法有两个。
   1,在外部(其他任何.c文件里面)定义SystemInit这个函数,哪怕是个空函数也可以。
   2,把
                 LDR     R0, =SystemInit
                 BLX     R0
      这两句话去掉。

(当使用Libraries里面的startup文件时,出现的问题。我采用的1解决办法,顺利解决问题)

3.。。HardFault_Handler的调试 最简单的办法:

在进入HardFault_Handler之后,根据堆栈指针查看堆栈,找到堆栈中最新的函数返回地址,到这个地址上去加断点,一步步根据汇编执行代码。很快就能找到出错原因,大多数是数组溢出,或者是指针初始化的问题。

出现此问题,肯定是堆栈溢出和数组越界。

(有时可能是因为。s启动文件,对stack和heap设置的太小,需要自己手动设置变大,就不会出现此问题。我就是将

原来的0x400和0x200增大到0x2000和0x2000)

(今天经过高人指点,对于此问题又找到原因:潜入式库函数里的malloc,没有垃圾回收机制,因为我是裸奔,没有

系统支持,所以malloc对内存并没有明确的机制,也就是说,他分配的内存很可能是有问题的,造成溢出等。所以原来

。s文件默认的堆栈大小,都很小,很容易就溢出。 现在只需将malloc函数申请的内存,使用数组代替,即可。)

4.问题 "No Cortex-M Device found in JTAG chain"或“Emulator has been changed or re-enumerated!”

原因:烧录的程序关闭了JTAg功能,复用了JTAG的接口,导致JTAG不能正常使用。这事,就需要使用串口下载一个

程序,此程序没有关闭JTAG即可,然后就可以正常重新使用JTAG。

5.问题:void SystemInit(void)不能写函数,写在这里面的函数都不反应

原因:

6. 问题: 中断方式接收USART,进入中断出不来了

解决: 配置串口时,只写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不打开TXE,发送中断,即可。这样进入中断,判断FLAG,就不会出现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