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实现不同按键不同功能源程序 按键延迟

楼主(2019-06-18):
家里的壁挂管线机的一个程序,有2个抽水泵,一个是水位计控制水箱水泵,水位计是SW,有水位1,无水0。另外一个泵就是排水水泵,按键按下之后排水开始,然后延时关闭。加热也是一样,按下加热,延时关闭。现在的问题是,水位计自动上下水的程序写了之后,按键就会有点延迟,必须要长按才能有反应,这个是与水位计有水位长期触发按键有关。还有就是,按键1按下后,马上再按按键2,是没有反应的,必须要按键1的程序执行完之后再按按键2才有反应。
想知道怎么样才能让按键水位各不干扰,按下执行程序再按别的按键能同时执行别的程序。

void main()
{
        while(1)
        {
                        if(sw==0)                         //sw水位开关 无水位1秒后抽水
                        {
                                delay(1000);
                                if(sw==0)
                                {
                                        sb1=1;                  //泵1运行
                                }
                        }

                        if(sw==1)                         //有水位1秒后关泵
                        {
                                delay(1000);
                                if(sw==1)
                                {
                                        sb1=0;                  //泵1停止
                                }
                        }

                        if(aj1==0)                         //按键1
                        {
                                delay(10);
                                if(aj1==0)
                                {
                                        while(!aj1);//等待按键释放
                                        sb2=1;                  //泵2运行
                                        delay(5000);
                                        sb2=0;                  //泵2停止
                                }
                        }

                        if(aj2==0)                         //按键2
                        {
                                delay(10);
                                if(aj2==0)
                                {
                                        while(!aj2);//等待按键释放
                                        jr=1;                  //加热运行
                                        delay(15000);
                                        jr=0;                  //加热停止

                                }
                        }

        }

}

网友A:
在定时器中断中检测按键,再置位相应标志,再在主程序中执行相应动作即可。
万不可在程序中出现类似delay(1000);  之类的东西!

网友B:
多浪费个变量做按住的计时,main 循环中要加 delay_ms 以划分时间片

按住计时大致写法是:( 假设 按住时 key=0 ,松手时 key=1 。 key_count 是 s8 类型,初值为 0)

有了 key_count 就可以玩不少花样,比方说去抖、判断按下瞬间、判断松开瞬间。而且 main 程序逻辑并未阻塞,只是靠 count 做计数,下述代码对并发性事务毫无阻塞。
if( key==0)
{  if(key_count==0) do_press_key(); if(key_count<100) key_count++; }
else
{  if(key_count>0) do_release_key();  key_count=0; }

(补充:例如去抖需要8毫秒,并且 main 循环每 ms 呼叫上述代码,就需要修改为下述形式

    if( key==0)
    {  if(key_count==8) do_press_key(); if(key_count<100) key_count++; }
    else
    {  if(key_count>8) do_release_key();  key_count=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