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OB 080 固件 STM32F072可用

楼主(2019-06-18):
JLINK OB 080 的固件 STM32F072可用,可以自己做jlink,含串口

Jlink-OBV2固件修复

软件: STSW-STM32080(STM32 DFUse)Link
工具: 电烙铁

第一步:短路 Boot0 到 3.3V 短路 SJ1 跳线。

第二步:安装 STM32 DFU 驱动和软件,并把 Jlink-OB 连接电脑。

第三步: 运行 Dfu Demo.exe 。 下图 A 圈表示已成功连接并识别 STM32 DFU 设备。
点击 B 圈的“choose…”按钮,选择固件 Jlink.dfu

点击“Upgrade”下载固件,在弹出的提示框选择“是”

等待大概 7 秒左右,进度条走完,显示下图提示下载完成,可以拔出 Jlink-ob

第四步:用电洛铁,熔断开 BOOT0,插入 USB 即可使用

网友A:
有做成功的吗

网友A:
我来了,有做成功的吗?

网友B(2019-09-02):
感谢分享,我试试!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固件烧进去运行没问题但是掉电之后,重新上电就跑不了了,同样的硬件烧另外一块板子,另一个就一切正常

网友C(2020-02-21):
串口可以用,下载不能用,大神能不能发个原理图看看

网友D(2020-05-10):
下载试用一下

网友E:
感谢分享!下载试用一下

网友F(2021-03-23):
看看,有没成功过

网友G:
BOOT0不是默认拉低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