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计算机仿真+汇编语言程序

楼主:
简单计算机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单片机汇编语言源程序如下:
DBUF        EQU            30H
TEMP          EQU            40H
YJ             EQU                50H                                ;结果存放
YJ1            EQU                51H                                ;中间结果存放
GONG          EQU                52H                           ;功能键存放
DIN            BIT                0B0H                          ;P3.0
CLK           BIT            0B1H                          ;P3.1
                ORG           00H
START:        MOV           R3,#0                     ;初始化显示为空
                MOV           GONG,#0
                MOV           30H,#10H
                MOV           31H,#10H
                MOV           32H,#10H
                MOV           33H,#10H
                MOV           34H,#10H
MLOOP:        CALL           DISP                      ;PAN调显示子程序
WAIT:        CALL           TESTKEY                   ;判断有无按键
                JZ      WAIT
                CALL    GETKEY              ;读键
                INC     R3                        ;按键个数
                CJNE    A,#0,NEXT1              ;判断是否数字键
                LJMP    E1                         ;转数字键处理
NEXT1:        CJNE    A,#1,NEXT2
                LJMP    E1
NEXT2:        CJNE    A,#2,NEXT3
                LJMP    E1
NEXT3:        CJNE    A,#3,NEXT4
                LJMP    E1
NEXT4:        CJNE    A,#4,NEXT5
                LJMP    E1
NEXT5:        CJNE    A,#5,NEXT6
                LJMP    E1
NEXT6:        CJNE    A,#6,NEXT7
                LJMP    E1
NEXT7:        CJNE    A,#7,NEXT8
                LJMP    E1
NEXT8:        CJNE    A,#8,NEXT9
                LJMP    E1
NEXT9:        CJNE    A,#9,NEXT10
                LJMP    E1
NEXT10:        CJNE           A,#10,NEXT11        ;判断是否功能键
                LJMP    E2                        ;转功能键处理
NEXT11:        CJNE           A,#11,NEXT12
                LJMP    E2
NEXT12:        CJNE           A,#12, NEXT13
                LJMP           E2
NEXT13:        CJNE           A,#13,NEXT14
                LJMP           E2
NEXT14:        CJNE           A,#14,NEXT15
                LJMP           E2
NEXT15:        LJMP           E3                         ;判断是否清除键
E1:                CJNE           R3,#1,N1                   ;判断第几次按键
                LJMP    E11                        ;为第一个数字
N1:                CJNE           R3,#2,N2
                LJMP    E12                       ;为第二个数字
N2:                CJNE    R3,#3,N3
                LJMP    E13                       ;为第三个数字
N3:                LJMP    E3                        ;第四个数字转溢出
E11:        MOV            R4,A                       ;输入值暂存R4
                MOV           34H,A                     ;输入值送显示缓存
                MOV           33H,#10H
                MOV           32H,#10H
                LJMP          MLOOP                     ;等待再次输入
E12:        MOV           R7,A                      ;个位数暂存R7
                MOV           B,#10
                MOV           A,R4
                MUL           AB                                         ;十位数
                ADD                A,R7
                MOV           R4,A                    ;输入值存R4
                MOV           32H,#10H                       ;输入值送显示缓存
                MOV           33H,34H
                MOV           34H,R7
                LJMP           MLOOP
E13:        MOV          R7,A
                MOV           B,#10
                MOV           A,R4
                MUL           AB
                JB             OV,E3                          ;输入溢出
                ADD           A,R7
                JB             CY,E3                   ;输入溢出
                MOV           R4,A
                MOV           32H,33H                                ;输入值送显示缓存
                MOV           33H,34H
                MOV           34H,R7
                LJMP           MLOOP
E3:                MOV           R3,#0                   ;按键次数清零
                MOV           R4,#0                    ;输入值清零
                MOV           YJ,#0                    ;计算结果清零
                MOV           GONG,#0                  ;功能键设为零
                MOV           30H,#10H                   ;显示清空
                MOV           31H,#10H
                MOV           32H,#10H
                MOV           33H,#10H
                MOV          34H,#10H
                LJMP           MLOOP
E2:                MOV           34H,#10H
                MOV           33H,#10H
                MOV           32H,#10H
                MOV           R0,GONG                   ;与上次功能键交换
                MOV           GONG,A
                MOV           A,R0
                CJNE           A,#10,N21                 ;判断功能键
                LJMP           JIA                       ;“+”
N21:        CJNE           A,#11,N22
                LJMP           JIAN                     ;“-”
N22:        CJNE          A,#12,N23
                LJMP          CHENG                    ;“*”
N23:        CJNE          A,#13,N24
                LJMP           CHU                      ;“/”
N24:        CJNE           A,#0,N25
                LJMP           FIRST                    ;首次按功能键
N25:        LJMP           DEN                            ;“=”
N4:                LJMP           E3
FIRST:        MOV            YJ,R4                    ;输入值送结果
                MOV           R3,#0                    ;按键次数清零
                LJMP           DISP1                   ;结果处理
JIA:        MOV            A,YJ                                ;上次结果送累加器
                ADD            A,R4                                ;上次结果加输入值
                JB             CY,N4                                ;溢出
                MOV           YJ,A                                ;存本次结果
                MOV           R3,#0                                ;按键次数清零
                LJMP           DISP1
JIAN:        MOV            A,YJ
                SUBB           A,R4                                ;上次结果减输入值
                JB             CY,N4                                ;负数溢出
                MOV           YJ,A
                MOV           R3,#0
                LJMP           DISP1
CHENG:        MOV           A,YJ
                MOV           B,A
                MOV           A,R4
                MUL           AB                                        ;上次结果乘输入值
                JB             OV,N4                                ;溢出
                MOV           YJ,A
                LJMP           DISP1
CHU:        MOV           A,R4
                MOV           B,A
                MOV           A,YJ
                DIV            AB                                        ;上次结果除输入值
                MOV           YJ,A
                MOV           R3,#0
                LJMP           DISP1
DEN:        MOV           R3,#0
                LJMP           DISP1
DISP1:        MOV                B,#10
                MOV                A,YJ                                ;结果送累加器
                DIV                AB                                        ;结果除10
                MOV                YJ1,A                                ;暂存“商”
                MOV                A,B                                        ;取个位数
                MOV                34H,A                                ;个位数送显示缓存
                MOV                A,YJ1
                JZ                DISP11                                ;结果是否为一位数
                MOV                B,#10
                MOV                A,YJ1
                DIV                AB
                MOV                YJ1,A
                MOV                A,B
                MOV                33H,A                                ;十位送显示缓存
                MOV                A,YJ1
                JZ                DISP11                                ;结果是否为二位数
                MOV                32H,A                                ;百位数送显示缓存
DISP11:        LJMP        MLOOP
DISP:        MOV                R0,#DBUF                        ;显示子程序
                MOV                R1,#TEMP+4
                MOV                R2,#5
DP10:        MOV                DPTR,#SEGTAB
                MOV                A,@R0
                MOVC        A,@A+DPTR
                MOV                @R1,A
                INC                R0
                DEC                R1
                DJNZ        R2,DP10
                MOV                R0,#TEMP
                MOV                R1,#5
DP12:        MOV                R2,#8
                MOV                A,@R0
DP13:        RLC                A
                MOV                DIN,C
                CLR                CLK
                SETB        CLK
                DJNZ        R2,DP13
                INC                R0
                DJNZ        R1,DP12
                RET
SEGTAB:        DB                3FH,06H,5BH,4FH,66H,6DH        ;段码定义
                DB                7DH,07H,7FH,6FH,77H,7CH
                DB                39H,5EH,79H,71H,00H,40H
TESTKEY:
                MOV                P1,#0FH                                ;读入键状态
                MOV                A,P1
                CPL                A
                ANL                A,#0FH                                ;高四位不用
                RET
KEYTABLE:
                DB                0DEH,0EDH,0DDH,0BDH        ;键码定义
                DB                0EBH,0DBH,0BBH,0E7H
                DB                0D7H,0B7H,07EH,07DH
                DB                07BH,077H,0BEH,0EEH
GETKEY:                                                                ;读键子程序
                MOV                R6,#10
                ACALL        DELAY
                MOV                P1,#0FH
                MOV                A,P1
                CJNE        A,0FH,K12
                LJMP        MLOOP
K12:        MOV                B,A
                MOV                P1,#0EFH
                MOV                A,P1
                CJNE        A,#0EFH,K13
                MOV                P1,#0DFH
                MOV                A,P1
                CJNE        A,#0DFH,K13
                MOV                P1,#0BFH
                MOV                A,P1
                CJNE        A,#0BFH,K13
                MOV                P1,#07FH
……………………

网友A(2019-06-20):
对于小白来说有一点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