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笔”红色光斑是什么形状的?

楼主(2019-06-18):
是不是真正的激光?光斑可以变换吗?为什么手机拍照不了清楚的照片?

网友A(2019-10-10):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办法能让激光能点烟激光红外线好像功率不足

激光达到可以点烟的程度的话   岂不是达到了危害人体的程度了     很危险的    不建议

网友B(2019-07-09):
有什么办法能让激光能点烟激光红外线好像功率不足

网友C:
激光笔光斑大小跟镜头有关系,变换不同的镜头能显示不同的图案
拍照清晰度看摄像头咋样还有操作者水平等等因素

网友D:
1   要想让激光的凸透镜完美聚焦,估计工艺得用加工 CPU 的纳米精度、还有镀膜和模具对位精度,这个成本和售价嘛。。。

2   相机在拍摄发光源时,是有调整快门速度来降低进光量的手段(传统相机还有低感光胶片的说法)。如果进光量过多,就会过曝,导致成像不清晰。手机嘛,可能有选项。
(多翻翻 CMOS Sensor 的寄存器手册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