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ues Arduino元件库下载

楼主:
Proteus Arduino Library.rar

网友A(2019-06-23):
为什么 我下载 的不是.LIB文件,而是压缩文件 ?

网友A:
说错,不是.LIB文件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错,不是.LIB文件 。

解压后放在你Protues的库文件下,就行了

网友C:
这个试验成功了,可以模拟仿真,就是模拟的板子类型只有三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