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纤通信的学习资料

楼主(2019-06-18):
1、在激光器中,光的放大是通过(A)
A.粒子数反转分布的激活物质来实现的   B.光学谐振腔来实现的
C.泵浦光源来实现的           D.外加直流来实现的
2、下列哪一项不是要求光接收机有动态接收范围的原因?(  B  )
  A.光纤的损耗可能发生变化                                B.光源的输出功率可能发生变化
  C.系统可能传输多种业务                                D.光接收机可能工作在不同系统中
3、光纤通信中光需要从光纤的主传输信道中取出一部分作为测试用时,需用(B)
A.光衰减器  B.光耦合器  C.光隔离器  D.光纤连接器
4、使用连接器进行光纤连接时,如果接头不连续时将会造成(D)
A.光功率无法传输      B.光功率的菲涅耳反射
C.光功率的散射损耗     D.光功率的一部分散射损耗或以反射形式返回发送端
5、在系统光发射机的调制器前附加一个扰码器的作用是(A)
A.保证传输的透明度           B.控制长串“1”和“0”的出现
C.进行在线无码监测           D.解决基线漂移
6、下列关于交叉连接设备与交换机的说法正确的是(A)
A.两者都能提供动态的通道连接        B.两者输入输出都是单个用户话路
C.两者通道连接变动时间相同          D.两者改变连接都由网管系统配置
7、目前EDFA采用的泵浦波长是(  C  )
  A.0.85μm和1.3μm                                        B.0.85μm和1.48μm
  C.0.98μm和1.48μm                                D.0.98μm和1.55μm
8、下列不是WDM的主要优点是(  D  )
  A.充分利用光纤的巨大资源               B.同时传输多种不同类型的信号
C.高度的组网灵活性,可靠性             D.采用数字同步技术不必进行玛型调整
9、下列要实现OTDM解决的关键技术中不包括(  D  )
A.全光解复用技术                     B.光时钟提取技术
C.超短波脉冲光源                     D.匹配技术
10、掺饵光纤的激光特性(A)
A.由掺铒元素决定          B.有石英光纤决定
C.由泵浦光源决定          D.由入射光的工作波长决定
11、下述有关光接收机灵敏度的表述不正确的是( A)
A.光接收机灵敏度描述了光接收机的最高误码率
B.光接收机灵敏度描述了最低接收平均光功率
C.光接收机灵敏度描述了每个光脉冲中最低接收光子能量
D.光接收机灵敏度描述了每个光脉冲中最低接收平均光子数

12、光发射机的消光比,一般要求小于或等于(B)
A.5%    B.10%    C.15%    D.20%
13、在误码性能参数中,严重误码秒(SES)的误码率门限值为(D)
A.10-6  B.10-5      C.10-4    D.10-3
14、日前采用的LD的结构种类属于(D)
  A.F-P腔激光器(法布里—珀罗谐振腔)  B.单异质结半导体激光器
C.同质结半导体激光器                  D.双异质结半导体激光器
15、二次群PCM端机输出端口的接口码速率和码型分别为( B)
A.2.048 Mb/s,HDB3         B.8.448 Mb/s,HDB3
C.2.048 Mb/s,CMI         D.8.448 Mb/s,CMI
16、数字光接收机的灵敏度Pr=100微瓦,则为( A )dBm。
A.-10       B.10      C.-20      D.-30
17、WDH系统的单纤双向传输方式可实现( C  )通信。
A.单工      B.双工   C.全双工    D.单工与双工
18、光孤子源主要有哪几种(A)
A.掺铒光纤孤子激光器、锁模半导体激光器
B.掺铒光纤孤子激光器、窄纤谱半导体激光器
C.锁模半导体激光器、锁模半导体激光器
D.掺铒光纤孤子激光器、信道频率激光器
19、前置放大器的三种类型中,属于双极型晶体管放大器的主要特点是( A )。
  A.输入阻抗低    B.噪声小   C.高频特性较差   D.适用于低速率传输系统
20、下列哪一个不是SDH网的特点(   D   )
A.具有全世界统一的接口标准      B.大量运用软件进行系统配置的管理
C.复用映射结构灵活           D.指针调整技术降低了设备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