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T0=0的话,是不是只执行一次中断程序,=1的话是不是会一直执行中断程序

楼主(2019-06-18):
(无正文)

网友A:
IT0=0电平触发,只要是低电平一直会触发,IT0=1 跳变触发 电平跳变时才触发。

网友B:
IT0是设置外部中断0是下降沿触发还是低电平触发发的。

网友C:
进入中断 可以关闭中断,执行完中断内代码,再打开中断,防止外部二次触发或重复触发。

如图

如图

网友D:
如果是电平触发方式,即IT=0,低电平就有效
如果是跳沿触发方式,即IT=1,电平从高到低有跳变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