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中串联电容怎样放电的?

楼主(2019-06-18):
交流电中串联电容怎样放电的?

网友A:
在电容两端并个大阻值电阻可放电又不影响原电路

网友B:
1个波形周期内,一半时间充电,另一半时间放电

网友C:
写的很清楚啊

网友D:
正负电荷中和应该知道,交流电正负半周的电荷正负推理就知道充电与放电,充电即放电放电即充电

网友E:
图片里写有了

网友F:
容抗的概念主要和"弦波"有關,這個概念原自於歐姆定律,  我們知道今天電容器的物理特性為ic=C(dVc/dt),因此一個交流的電壓源Vc=Vm*cosωt,代入式子可求出ic=(-C*ω*Vm*sinωt)  歐姆定律告訴我們V/I=R  如果把Vc/ic=(Vm*cosωt)/(-C*ω*Vm*sinωt)=-1/jC*ω,因為電源我們一開始假設是弦波,所以如果不是弦波就不會有此結果,簡單的說這個式子也只適用在弦波電源而已!!   我們發現一件很特別的事,電容器在弦波時的電阻特性是定值,這樣歐姆定律不就一樣適用於弦波電源了!!   那麼對於直流電源,電容的物理特性還是相同的,因此ic=C(dVc/dt)一樣適用在這種情況下,假設電容器一開始沒有儲存電荷並且在t=0負時接上直流電源V,當t=0正時,我們會發現ic=C(dV/0),我們會發現電流會是 ∞,這世界上不可能有無限大的電流,除了你本身的電壓就是無限大的才有可能,可是照上面式子告訴我們不管電壓為多少都會產生無限大的電流,這不合理也違反物理,因此才有我們後來老師要我們記的,電容電壓不能做"瞬間變化",而且我們也知道物理量要連續,就是說會慢慢的增加,不會瞬間就變成另一個值,所以我們世上做不出真正數學上所說的脈衝和步階,只有很接近而已!!   有了這個觀念我們就曉得,t=0正時應該和t=0負時電容上的電壓要相等,而我們一開始也假設在t=0負時電容電壓為0,所以在t=0正時電容上的電壓也是為0,什麼時候電壓一定為0,答案就是短路,短路時兩邊壓降為0,如果你只光看此時電容器的電阻性,看起來就相當於電阻為0,但是只在接上電源那瞬間的電阻特性而已   你在看看t= ∞時,那麼電容已經儲存滿電荷了,電容上的電壓會和電源相同,此時不管時間怎麼變電壓都一樣,所以ic=C(dVc/dt)的式子告訴我們,dVc=0變化量為0,因此ic=0,電流為0代表就是開路,只有開路電流才會為0,因此電容在t=∞,電容器所呈現的電阻特性為∞   由t=0和t=∞可以得知,電容器在直流電路上電阻的特性會隨著時間而變化,故我們無法用歐姆定律才直接求得電容的電壓和電流,我們只能去解一階微分方程式!!   你不是初學,所以你一定知道世上沒有理想的電壓源和元件,那些都只是方便我們在電路上計算而假設的,電池放久會沒電這個現象你應該也知道吧? 電池就相當於電容,理論上我們儲存滿電荷如果沒有使用的話,那麼電壓應該不管放多久都不會有衰減,然後沒有這麼理想的元件,真正的電容器裡面有一個很小的電阻,所以我們電池放很久不使用,能量也會在內部消耗掉!!

网友G:
在每一个半波放电后马上反向充电

网友H:
学习太机械了,当你把“充”、“放”看成一样时就进步了。
电容可不管你是不是交流,它只要有电荷来,就积累电荷,电荷量的多少,在其内部就产生多大的电场度,也就有对应电压。
记牢电容的特性、原理就行了!!!
所谓充电、放电只是人为的叫法。真正地理解电容的特性后,结合具体的电路,再谈充、放电才有意义。

网友I:
图片里箭头反过来就放电了

网友J:
一个周期里正半轴为充电,负半轴为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