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微波炉控制系统 含Proteus仿真+源程序

楼主(2019-06-18):
这是我之前做过的微波炉单片机课程设计,用了大概一周的时间
我是用protues做的仿真
附件里面有文档,源码和protues仿真的实验
希望和大家多多交流

Wendu.h (头文件)
#define jump_ROM 0xCC//ds18B20定义
#define start 0x44
#define read_EEROM 0xBE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
void delay_1();
unsigned char Reset(void);//复位DS18B20
unsigned char read_bit(void);//从DS18B20读一个位值
void write_bit(unsigned char bitval);//向DS18B20写一位
unsigned char read_byte(void);//从DS18B20读一个字节
void write_byte(unsigned char val);// 向DS18B20写一个字节

Wendu.c (Wendu.h 的实现)
#include<reg52.h>
#include"wendu.h"
sbit DQ = P2^3;         //DS18B20数据口

/********************************************************************
* 名称 : delay()
* 功能 : 延时,延时时间大概为140US。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_1()
{
        int i,j;
        for(i=0; i<=10; i++)
        for(j=0; j<=2; j++);
}
/********************************************************************
* 名称 : delay()
* 功能 : 延时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
{
        int i;
        for(i=0; i<N; i++);
}
/********************************************************************
* 名称 : Reset()
* 功能 : 复位DS18B20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unsigned char Reset(void)
{
        unsigned char deceive_ready;
        DQ = 0;
        delay(29);
        DQ = 1;
        delay(3);
        deceive_ready = DQ;
        delay(25);
        return(deceive_ready);
}
/********************************************************************
* 名称 : read_byte()
* 功能 : 从DS18B20读一个字节
* 输入 : 无
* 输出 : 从DS18B20读到的值
***********************************************************************/
/********************************************************************
* 名称 : read_bit()
* 功能 : 从DS18B20读一个位值
* 输入 : 无
* 输出 : 从DS18B20读出的一个位值
***********************************************************************/
unsigned char read_bit(void)
{
        unsigned char i;
        DQ = 0;
        DQ = 1;
        for(i=0; i<3; i++);
        return(DQ);
}
/********************************************************************
* 名称 : write_bit()
* 功能 : 向DS18B20写一位
* 输入 : bitval(要对DS18B20写入的位值)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bit(unsigned char bitval)
{
DQ=0;if(bitval==1)
DQ=1;
delay(5);
DQ=1;
}
/********************************************************************
* 名称 : read_byte()
* 功能 : 从DS18B20读一个字节
* 输入 : 无
* 输出 : 从DS18B20读到的值
***********************************************************************/
unsigned char read_byte(void)
{
        unsigned char i,m,receive_data;
        m = 1;
        receive_data = 0;
        for(i=0; i<8; i++)
        {
                if(read_bit())
                {
                        receive_data = receive_data + (m << i);
                }
                delay(6);
        }
        return(receive_data);
}

/********************************************************************
* 名称 : write_byte()
* 功能 : 向DS18B20写一个字节
* 输入 : val(要对DS18B20写入的命令值)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byte(unsigned char val)
{
        unsigned char i,temp;
        for(i=0; i<8; i++)
        {
                temp = val >> i;
                temp = temp & 0x01;
                write_bit(temp);
                delay(5);
        }
}

主函数的实现
#include<reg52.h>
#include"wendu.h"
sbit key1=P1^4;       //矩阵键盘定义
sbit key2=P1^5;
sbit key3=P1^6;
sbit key4=P1^7;
sbit S1=P3^2;          //按键定义
sbit S2=P3^3;
sbit S3=P3^4;
sbit RS=P2^5;           //12864定义
sbit RW=P2^6;
sbit E=P2^7;
sbit BEEP = P2^0;          //蜂鸣器定义
sbit Hot=P2^1;
unsigned char TMPH,TMPL,key41=1,Temp,T;   //温度常量
unsigned int count1,count2,count3;    //时间常量
unsigned int countor,m,s;         //计时常量
unsigned char button,sound;  //其他常量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123456789"};

/******************子程序说明********************/
void delay_1ms(unsigned int i);      //1ms延时
void delay();                    //延时子程序
void beep();                     //响铃程序
void set(char n);        //12864写指令子程序
void weizhi(int hang,int lie);         //12864字符显示位置
void wdata(unsigned char d);              //往12864写数据,单个字符
void wsdata(char tab[]);                //往12864写数据,字符串
void scan();                 //矩阵键盘第一列扫描,确定所输入的时间
void setTemp();                 //温度设定,采用扫描独立键盘来确定输入
void setTime();            //时间设定
void showTime();          //显示时间
void chu12864();  //初始化12864
void chuDS();    //初始化DS18B20

/********************主程序*************************/
void main()             //主函数
{
        chu12864();//12864的初始化
        setTemp();
        setTime();
        while(1)
        {
        chuDS();
                if(Temp==T)
                   TR0=1;
                showTemp();
            showTime();
                if(sound==1)
              beep();
          }
}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定时中断程序
{
        countor++;
        if(countor==20)
        {
              if(m==0&&s==0) //倒计时
            {
              m=0;
              s=0;
              sound=1;
              Hot=0;
              TR0=0;
             }
                else
                if(s==0)
            { m--;s=59;}
            else
                s--;
     countor=0;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

/************************************************/
void delay_1ms(unsigned int i)      //1ms延时
{
        unsigned char x,j;
        for(j=0;j<i;j++)
        for(x=0;x<=148;x++);
}
/************************************************/
void delay()                    //延时子程序
{
  int a,b;
   for(a=0;a<100;a++)
    for(b=0;b<10;b++);
}/************************************************/
void beep()                     //响铃程序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100;i++)
   {
   delay_1ms(1);
   BEEP=!BEEP;                 //BEEP取反
   }
  BEEP=1;                      //关闭蜂鸣器
}
/************************************************/
void set(char n)        //12864写指令子程序
{
  P0=n;
  RS=0;
  RW=0;
  E=0;
  delay();
  E=1;
  delay();
}
/******************************************/
void weizhi(int hang,int lie)         //12864字符显示位置
{
  char a;
  if(hang==1) a=0x80;
  if(hang==2) a=0xc0;
  a=a+lie-1;
  set(a);
}
/******************************************/
void wdata(unsigned char d)              //往12864写数据,单个字符
{
  RS=1;
  RW=0;
  P0=d;
  E=0;
  delay();
  E=1;
  delay();
}
/******************************************/
void wsdata(char tab[])                //往12864写数据,字符串
{
  int i=0;
  RS=1;
  RW=0;
  while(tab[i]!='\0')          //不是结束符时执行
   {
     P0=tab[i];
     E=0;
     delay();
     E=1;
     delay();
         i++;
  }
}
/******************************************/
void scan()                 //矩阵键盘第一列扫描,确定所输入的时间
{
P1=0xfe;
  if(key1==0)
   { delay();
     if(key1==1)
    { count1++;
           beep();
    }
   }
  if(key2==0)
  { delay();
    if(key2==1)
        {
      count2++;
      beep();
        }
  }
  if(key3==0)
  {  delay();
    if(key3==1)
        {
      count3++;
          beep();
          }
  }
  if (key4==0)
   {
     key41=0;
         beep();
   }
}
/******************************************/
void setTemp()                 //温度设定,采用扫描独立键盘来确定输入
{
        while(1)
        {
                P3=0xff;
                if(S1==0) button=1;     //20度
                if(S2==0) button=2;     //30度
                if(S3==0) button=3;     //50度
                if(button==1)
        {
                T=20;
                weizhi(2,5);
                wdata(table[2]);
                delay_1ms(1);
                weizhi(2,6);
                wdata(table[0]);
        }
        if(button==2)
        {
                T=30;
                weizhi(2,5);
                wdata(table[3]);
                delay_1ms(1);
                weizhi(2,6);
                wdata(table[0]);
        }
        if(button==3)
        {
                T=50;
                weizhi(2,5);
                wdata(table[5]);
                delay_1ms(1);
                weizhi(2,6);
                wdata(table[0]);
        }
        if(button==1||button==2||button==3)
                break;
        }
}
/****************************************/
void setTime()            //时间设定
{
  while(1)
    {
      scan();
      if(key41==0)
        break;
    }
m=(1*count1)+(2*count2)+(5*count3);      //计算所设定的时间
Hot=1;
}
void showTime()          //显示时间
{
  weizhi(2,11);
  wdata(table[m/10]);       //显示分
  delay_1ms(1);
  weizhi(2,12);
  wdata(table[m%10]);
  delay_1ms(1);
  weizhi(2,13);
  wdata(':');
  delay_1ms(1);
  weizhi(2,14);
  wdata(table[s/10]);     //显示秒
  delay_1ms(1);
  weizhi(2,15);
  wdata(table[s%10]);
  delay_1ms(1);
}
/****************************************/
void showTemp()         //显示温度
{
  delay_1ms(1);
  weizhi(1,13);
  wdata(table[Temp/10]);
  delay_1ms(1);
  weizhi(1,14);
  wdata(table[Temp%10]);
  delay_1ms(1);
}
/****************************************/
void chu12864()  //初始化12864
{
        set(0x01);    //清屏
        set(0x38);   //显示模式
        set(0x0c);    //显示开
        set(0x06);   //光标设置
        weizhi(1,4);   //定义字符显示位置 第一行,第四列
        wsdata("Welcome"); //显示开机欢迎语
        weizhi(2,3);
        wsdata("T=");
        weizhi(2,7);
        wsdata("oC");
        IE=0x82;    //设定定时器工作方式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设定计时器的定时时长50MS
        TL0=(65536-50000)%256;
        button=0;      //初始化参数
        count1=0;
        count2=0;
        count3=0;
        Hot=0;
        m=0;
        s=0;
        T=0;
}
void chuDS()    //初始化DS18B20
{
        Reset();
        write_byte(jump_ROM);
        write_byte(start);
        Reset();
        write_byte(jump_ROM);
        write_byte(read_EEROM);
        TMPL = read_byte();
        TMPH = read_byte();
        Temp = TMPL / 16 + TMPH * 16;
        delay_1ms(1);
}

仿真

网友A:
下载压缩包里面没有仿真图

网友B(2020-03-16):
Wendu.h(头文件)是什么啊

网友C(2020-12-21):
请问蜂鸣器不响是为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