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汉字、图片、时钟显示源程序

楼主(2019-06-18):
最小系统板开发板STM32F103无SD卡用片内flash显示汉字、图片、时钟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lc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image2lcd.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text.h"
#include "usmart.h"
#include "rtc.h"

extern const u8 gImage_image1[];//图片数据(包含信息头),存储在image1.c里面.

int main(void)
{
        u8 t=0;
        u8 i=0;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usmart_dev.init(SystemCoreClock/1000000);        //初始化USMART
        RTC_Init();
        delay_init();             //延时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2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uart_init(115200);
        LCD_Init();
//        LCD_Clear(GRAY);

        POINT_COLOR=RED;
        LCD_Show_Font(20,10,0);              //显示智能螃蟹投食器
        LCD_Show_Font(50,10,1);
        LCD_Show_Font(80,10,2);
        LCD_Show_Font(110,10,3);
        LCD_Show_Font(140,10,4);
        LCD_Show_Font(170,10,5);
        LCD_Show_Font(200,10,6);

        POINT_COLOR=BLACK;
        LCD_Show_Font(30,45,7);         //饲料重量:
        LCD_Show_Font(50,45,8);
        LCD_Show_Font(70,45,9);
        LCD_Show_Font(90,45,10);
        LCD_Show_Font(110,45,11);

        LCD_Show_Font(30,70,12);                //出料速度:
        LCD_Show_Font(50,70,13);
        LCD_Show_Font(70,70,14);
        LCD_Show_Font(90,70,15);
        LCD_Show_Font(110,70,16);

        LCD_Show_Font(30,95,17);                //预计投喂时长:
        LCD_Show_Font(50,95,18);
        LCD_Show_Font(70,95,19);
        LCD_Show_Font(90,95,20);
        LCD_Show_Font(110,95,21);
        LCD_Show_Font(130,95,22);
        LCD_Show_Font(150,95,23);

        POINT_COLOR=BLUE;
        LCD_Show_Font(75,265,24);                //显示上海海洋大学
        LCD_Show_Font(100,265,25);
        LCD_Show_Font(125,265,26);
        LCD_Show_Font(150,265,27);
        LCD_Show_Font(175,265,28);
        LCD_Show_Font(200,265,29);

        POINT_COLOR=BLUE;
        LCD_ShowString(72,295,150,12,12,"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

        POINT_COLOR=BLUE;
        LCD_ShowString(120,49,200,16,16," 50Kg");                //数据
        LCD_ShowString(120,74,200,16,16," 10g/s");
        LCD_ShowString(160,99,200,16,16," 1-1.5h");

///////////////////////////////////////////////////////////////////////////////////////////////////
            POINT_COLOR=RED;
                LCD_ShowString(180,55,200,24,24,"^_^");                //显示字符串(x,y,长度,大小,大小,字符串)
//                LCD_ShowString(60,80,200,16,16,"Shanghai");
//                LCD_ShowString(60,100,200,16,16,"Ocean University");
                POINT_COLOR=BLACK;
//                LCD_ShowString(32,120,200,12,12,"2019/6/10");

                LCD_Fill(20,200,110,220,999);     //颜色块1 (x1,y1, x2,y2, cplor)
                LCD_Fill(110,200,220,220,777);    //颜色块2
                LCD_Fill(20,221,110,240,555);     //颜色块3
                LCD_Fill(110,221,220,240,333);    //颜色块4

                POINT_COLOR=GREEN;
                LCD_DrawLine(0,  37,238,37);      //画绿线1  (x1,y1, x2,y2)
//                LCD_DrawLine(0,140,240,140);          //画绿线2
                POINT_COLOR=BLUE;
                LCD_DrawLine(65,258,240,258);     //画蓝线

/*                POINT_COLOR=BLUE;
                LCD_DrawRectangle(30, 150, 60, 180);     //画矩形  (x1,y1, x4,y4)
                LCD_Draw_Circle(85,165,15);       //画圆        (x1,y1,r)
                LCD_ShowxNum(29,188,888888888,9,12,0x80);   //显示数字        (x1,y1,数字,字数,大小,方式)
                LCD_Color_Fill(110,150,150,190,(u16*)1234);        //填充彩色块
*/
                POINT_COLOR=BLUE;
                LCD_DrawLine(165,158,215,158);          //画五角星
                LCD_DrawLine(190,140,170,180);
                LCD_DrawLine(190,140,210,180);
                LCD_DrawLine(165,158,210,180);
                LCD_DrawLine(215,158,170,180);

//显示时间
        POINT_COLOR=BLACK;//设置字体为颜色
        LCD_ShowString(30,130,200,16,16,"    -  -  ");         //年:月:日
        LCD_ShowString(30,165,200,16,16,"  :  :  ");         //时:分:秒
         while(1)
        {
                if(t!=calendar.sec)
                {
                        t=calendar.sec;
                        LCD_ShowNum(30,130,calendar.w_year,4,16);                        //显示年
                        LCD_ShowxNum(70,130,calendar.w_month,2,16,0x80);        //显示月
                        LCD_ShowxNum(94,130,calendar.w_date,2,16,0x80);        //显示日
                        switch(calendar.week)                                                                //显示星期
                        {
                                case 0:
                                        LCD_ShowString(30,148,200,16,16,"Sunday   ");
                                        break;
                                case 1:
                                        LCD_ShowString(30,148,200,16,16,"Monday   ");
                                        break;
                                case 2:
                                        LCD_ShowString(30,148,200,16,16,"Tuesday  ");
                                        break;
                                case 3:
                                        LCD_ShowString(30,148,200,16,16,"Wednesday");
                                        break;
                                case 4:
                                        LCD_ShowString(30,148,200,16,16,"Thursday ");
                                        break;
                                case 5:
                                        LCD_ShowString(30,148,200,16,16,"Friday   ");
                                        break;
                                case 6:
                                        LCD_ShowString(30,148,200,16,16,"Saturday ");
                                        break;
                        }
                        LCD_ShowxNum(30,165,calendar.hour,2,16,0x80);                //显示时
                        LCD_ShowxNum(54,165,calendar.min,2,16,0x80);                //显示分
                        LCD_ShowxNum(78,165,calendar.sec,2,16,0x80);                //显示秒
                        LED0=!LED0;
                }
                delay_ms(10);

//显示图片
                while(1)
                {
                        if(i==0)
                        {
                                image_display(5,255,(u8*)gImage_image1);//在指定地址显示图片
                        }
                        i++;
                        if(i>10)i=0;
                        LED0=!LED0;
                        break;
                }

        };

}

网友A(2020-05-07):
顶,好,可以 完美

网友B(2021-05-10):
我买了stm32开发板,准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