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触发器制作二分频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9-06-18):
我按如图所示电路连接实际电路,74LS74D供电5V,输入1KHZ的方波。结果输出如视频所示,有大佬知道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吗,,试了好久没找出原因,,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IzMzMzMjg0NA==.html?spm=a2h3j.8428770.3416059.1

楼主:
有人吗,,求救

网友A:
有没有换个仪器试一下呢,有时候一起连接处并不精准

网友B:
这是我理解的二分频接法,U2:B的9脚,对CLK进行二分频计数。

网友C:
看不明白是啥问题

网友D:
回楼主,我按照你的图仿真,输出波形是正常的二分频。实际电路看视频,不知道你调节的是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楼主,我按照你的图仿真,输出波形是正常的二分频。实际电路看视频,不知道你调节的是什么,会出现这种现 ...

我仿真也是正常的,,完全搞不懂实际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楼主,我按照你的图仿真,输出波形是正常的二分频。实际电路看视频,不知道你调节的是什么,会出现这种现 ...

我调节的是输入电压

楼主:
求救,,大佬们用这个芯片二分频时不是这样的吗

网友E:
不知道你调节电压是什么意思?
你应该多看看这个IC的数据手册,高电平和低电平是有要求的,低电平最低是0.7V,高电平最低是2.0V,而0.7-2.0V这一段电压是不能准确识别的
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数字电路的IO端口输入电压最好都不要超过V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