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单片机制作的锂电池容量测试源程序

楼主(2019-06-18):
去年做了一个89C52+ad0804的锂电池容量测试仪,没有成功,今年新买入了12C5A60S2,自带AD,开始着手再次制作。学习了很多论坛里高手的程序,由于水平有限,没有运用中断,只会利用1S延时,在开发板实验成功。放电可以仿照LM358电子负载+锂电池充电板,这样电路可以简单一些。
程序很简单,鉴于水平有限,如有问题还请各位多多指教。
/*--------------------------------------------------------------*/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LCD5510_V3.H"
#include "STC12ADC.C"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定义变量
char a[10]={'0','1','2','3','4','5','6','7','8','9'};
int dianya, ge, shi, bai, qian, c=800;           //c设定最小电流
float cap4=0, cap5=0, cap6=0, cap7=0;
uint tims=0, cur;
//ulong cap;
/*--------------------------------------------------------------*/

//时间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time(uint dat)
{
        uint tims1,tims2,timm1,timm2,timh; //定义秒1秒2,分1分2,时
        timh=dat/3600;
        timm2=(dat-timh*3600)/600;
        timm1=(dat-timh*3600)/60%10;
        tims2=(dat-timh*3600-timm2*600-timm1*60)/10;
        tims1=dat%10;
        LCD_prints(0, 5, "RUN");
        LCD_printc(7, 5, a[timh]);
        LCD_prints(8, 5, ":");
        LCD_printc(9, 5, a[timm2]);
        LCD_printc(10, 5, a[timm1]);
        LCD_prints(11, 5, ":");
        LCD_printc(12, 5, a[tims2]);
        LCD_printc(13, 5, a[tims1]);
}

/*
//容量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cap(uint dat)
{
        LCD_printc(8, 1, a[dat/1000]);
        LCD_printc(9, 1, a[dat/100%10]);
        LCD_printc(10, 1, a[dat/10%10]);
        LCD_printc(11, 1, a[dat%10]);
}
*/

//表头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biaotou()
{
        LCD_prints(0, 0, "No");
        LCD_prints(3, 0, "I-mA");
        LCD_prints(8, 0, "CY-mAH");
        LCD_prints(1, 1, "1");
        LCD_prints(1, 2, "2");
        LCD_prints(1, 3, "3");
        LCD_prints(1, 4, "4");
}

/*
//5ms定时器中断函数
void InitTimer0(void)
{
    TMOD = 0x01;
    TH0 = 0x15;
    TL0 = 0x0A0;
    EA = 1;
    ET0 = 1;
    TR0 = 1;
}
*/

//1S延时函数
void delay1s(void)   //误差 -0.000000000056us
{
    uchar a,b,c,n;
    for(c=70;c>0;c--)
        for(b=168;b>0;b--)
            for(a=249;a>0;a--);                         //a=249,每10分钟快1秒;a=250,每6分钟慢1秒,每10分钟慢1.4秒
    for(n=1;n>0;n--);
}

void delay1m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b=129;b>0;b--)
        for(a=45;a>0;a--);
}

//主函数
void main()
{
        LCD5510_Init();                  //5110初始化
        Init_ADC();               //ADC初始化
        displaybiaotou();         //显示表头

        while(1)
                {
                uchar lu;
                        for(lu=4;lu<8;)
                        {
                                 Get_ADC_Result(lu);  //开始转换

//**********以下为放电电流显示语句*********************
                                dianya = Count(lu)*1000;
                                LCD_printn(3, lu-3, dianya, 5);

//**********以下为电池容量语句*********************
                                if(lu == 4)
                                {
                                        if(dianya > c)                         //最小电流,假设电阻为1欧姆5W,电压与电流数值相同
                                        {
                                                cap4 = (float)dianya/3600 + cap4;
                                        }
                                        else
                                        {
                                                cap4 = cap4;
                                        }
                                        LCD_printn(8, lu-3, cap4, 4);
                                }

                                if(lu == 5)
                                {
                                        if(dianya > c)
                                        {
                                                cap5 = (float)dianya/3600 + cap5;
                                        }
                                        else
                                        {
                                                cap5 = cap5;
                                        }
                                        LCD_printn(8, lu-3, cap5, 4);
                                }

                                if(lu == 6)
                                {
                                        if(dianya > c)
                                        {
                                                cap6 = (float)dianya/3600 + cap6;
                                        }
                                        else
                                        {
                                                cap6 = cap6;
                                        }
                                        LCD_printn(8, lu-3, cap6, 4);
                                }

                                if(lu == 7)
                                {
                                        if(dianya > c)
                                        {
                                                cap7 = (float)dianya/3600 + cap7;
                                        }
                                        else
                                        {
                                                cap7 = cap7;
                                        }
                                        LCD_printn(8, lu-3, cap7, 4);
                                }

                                lu++;
                        }

                        displaytime(tims);
                        tims++;
                        delay1s();
                        delay1ms();         //加入延时,每10分钟慢0.6秒
                }
}

网友A:
好东东,不过没有原理图 楼主能介绍下电路吗?

楼主:
STC12C5A60S2,P1.4—1.7作为ADC转换,用5110液晶屏,电子负载参考“数码之家”中stdzlqz的电路图,

网友B(2020-04-19):
楼主能发一下完整的电路图吗

网友C:
请问楼主有没有仿真图呢?

网友D(2020-05-31):
好东西,如果有原理图就更好了!

网友E(2020-10-13):
求电路图

网友F:
不错的设计如果能用LED数码管显示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