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单片机在烧程序是,p1拐角电压一直在0——5v跳动,而且烧不了程序,求大神...

楼主(2019-06-18):
STC89C52单片机在烧程序是,p1拐角电压一直在0——5v跳动,而且烧不了程序,求大神帮帮小弟

网友A:
会不会是电源不稳定啊,烧不了程序原因有很多的

网友B:
烧写程序 与 P1跳动没关系,要看VCC电压是否跳动或电压偏低,RXD,TXD有没有多余的支路影响或短路,有没有接线错误。如果硬件有问题,例如复位电路等,引起的单片机不断重启。

网友C:
这个问题有点模糊,你是用的开发板还是自己做的开发板,要是自己做的开发板,要考虑布线及电源滤波;晶振尽量靠近单片机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