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55定时器的一些问题请教

楼主:
这是一个单稳态电路。我看到资料上的解释是:平时由于触摸片P端无感应电压,电容C1通过555第7脚放电完毕,第3脚输出为低电平,继电器KS释放,电灯不亮。当需要开灯时,用手触碰一下金属片P,人体感应的杂波信号电压由C2加至555的触发端,使555的输出由低变成高电平,继电器KS吸合,电灯点亮。同时,555第7脚内部截止,电源便通过R1给C1充电,这就是定时的开始。

当电容C1上电压上升至电源电压的2/3时,555第7脚道通使C1放电,使第3脚输出由高电平变回到低电平,继电器释放,电灯熄灭,定时结束。

定时长短由R1、C1决定:T1=1.1R1*C1。

那么我在想,当P端无感应电压时,9V的VC不是应该通过电阻在给电容充电吗然后电容放电,这么一个充放电的过程,对输出脚3,没有影响吗???充放电过程,会不会控制继电器的工作呢

网友A(2019-06-19):
你对555工作原理没有搞明白,去看教科书吧。

网友B:
查看 555集成块资料,了解内部工作原理

网友B:
你看内部电路图,可以从输出端内部反推7脚的截止与导通

网友C:
3脚是输出 端,

网友D:
你需要先弄明白555的内部工作原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需要先弄明白555的内部工作原理

谢谢。我现在搞懂了

网友F:
原理描述不清楚,应该是平时C2无感应电压,没有得到低电平输入,555输出低电平,同时内部放电管导通,C1通过内部放电管放电完毕。而不应该先描述C1放电,应该先描述7脚的内部放电管在3脚输出低电平时同时导通。

网友F:
另外,这个电路的2脚应该接一个高阻值上拉电阻保证2脚静态时置高电平从而增强电路的抗干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