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指针变量的理解问题

楼主(2019-06-19):
请教师兄们,如下指针的表达是否准确?谢谢!
案例1:
int a = 30
int *pi = & a

*// 这里的意思是不是把a的地址编号赋给了*pi,也就是*pi的输出值不是30 ,而是a的地址编号,对吗?

案例2:
int a = 30
int *pi =  a

*// 可以这样表达吗?如果可以,那么*pi = 30,对吗?

案例3:
int *pi 、a = 30;
pi = &a;
printf("%d" , *pi)

*//这里*pi = 30;对吗?

案例4:
int *pi 、a[10];
pi = a;
printf("%d" , *pi)

*//这个*pi的值是不是就是a数组的每个值?

网友A:
仿真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B:
你理解错了,我举案,例1: int a = 30 int *pi = & a  *// 这里的意思是把a的地址编号赋给了pi,也就是*pi的输出值是30

网友C:
案例三是对的

网友C:
案例四是a1的值吧

网友D:
怎么说呢,这里案例1、2都是合法的,但是表达的意思不同,案例1你的指针是指向a的,他所保存的是a的地址,案例2则是将指针指向常量(就是这个数原本就存在的地址);

网友E:
见意绕行,上专业的C语言网站,那里回答更专业更精僻更深入

楼主:
谢谢各位,我似乎明白了一些,总觉得这个*p的表达方式有点灵活,搞得晕晕的。。。

网友F:
案例1:把30的在内存中的地址编号赋给指针p
案例2和3对
案例4:*p=a[0]

网友G:
案例一  理解正确
案例二  理解没问题,但应该有些编译器会报错,因为a 与 PI不是同一类型的,直接把a赋值给PI会报错.
案例三  理解正确,  *PI 就是取 PI里面的值.
案例四 理解错误,指针指向一个数组,如果不对其进行操作,那么指针就指向这个数组的第1个元素.PRINTF执行后,显示的是a[0]的值.

网友H:
多看带指针的代码
多自己动手敲
哪怕记住了还是容易忘
自己摸索出来的记忆会非常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