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雾浓度报警器浓度划分等级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9-06-19):
MQ-2烟雾传感器的检测烟雾浓度范围是多少?如将被检测烟雾浓度划分等级,应根据什么指标来划分??求助!
我用MQ-2烟雾传感器加上一个adc0832芯片和单片机等做一个烟雾报警器,但是它的报警值怎么设定,比如是温度的话,设定为80摄氏度就报警,而烟雾浓度怎么设定

网友A:
先在51hei搜索一个程序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B:
传感器手册上有说明吗?

网友C:
同问~请问楼主知道怎么区分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感器手册上有说明吗?

传感器上有感应范围,但是我们显示的和它的范围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在51hei搜索一个程序看看就知道了

额,还是不知道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