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4k58s4单片机直流分压电路 测得电压不稳定

楼主(2019-06-19):
stc15单片机电源VCC和GND之间连着由16个电阻构成的电阻梯度网络 用ADC模块将电压值转化成数字量 当按键都没有按下时 串口中接收的数值是0.004和0.009 不应该是固定的值吗 为什么会在两者来回变化

网友A:
1、你认为最大值是多少?
2、1个ADC单位对应多少V?
3、你的0.004、0.009分别对应多少V?
4、每个按键对应多少V?多少AD值?

网友B:
这很正常,被测电源电压有波动,AD参考基准也会有波动。

网友C:
和VCC有关系,MCU的ADC参考电压也是VCC,这个波动是正常现象。

网友D:
小数点第三位了,正常,万用表测一下V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