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压表(ADC0809)实验汇编代码

楼主(2019-06-19):
要求:通过并行模拟数字转换器芯片ADC0809,测试模拟电压并且显示(0-5V)。
实验箱上“串并转换数码管显示”区提供了四个8段数码管显示电路,采用静态方式显示。数码管是由74LS164串并转换后输出得到。当74LS164有数据输入时,发来一个时钟74LS164数据向下一段转移。若满8个时钟则点亮一个8段数码管,然后发生位移,数据向下一位数码管传送,即串行输入的数据可依次在4个数码管上显示。数码管上显示实时温度值。
实验箱“数模转换”区提供ADC0809电路。
参考接线
   1) AD0809的零通道09IN0孔用连线接至模拟信号发生器的VIN孔。
2)AD0809的片选信号CS09孔接“译码器”YC2(0A000-0AFFFH)孔。
3)“脉冲源”中的0.5MHZ孔连AD0809的CLOCK孔。
  4)CLK -- P1.1;DIN -- P1.2
数码管的显示码:
uint8 LED_Table[16]={0xfc,0x60,0xda,0xf2,0x66,0xb6,0x3e, 0xe0,
                                             0xfe,0xe6,0xee,0x3e,0x9c,0x7a, 0x9e,0x8e};

汇编代码:
程序代码
LED_0 EQU 30H
LED_1 EQU 31H
LED_2 EQU 32H
ADC EQU 35H
CLOCK BIT P2.4
ST BIT P2.5
EOC BIT P2.6
OE BIT P2.7
   ORG 00H
   SJMP START
   ORG 0BH
   LJMP INT_T0
START: MOV LED_0, #00H
       MOV P2, #0FFH
       MOV LED_1, #00H
       MOV LED_2, #00H
       MOV DPTR, #TABLE
       MOV TMOD, #02H
       MOV TH0, #245H
       MOV TL0, #00H
       MOV IE, #82H
       SETB TR0
WAIT: CLR ST
      SETB STH
      CLR ST
      JNB EOC, $
      SETB OE
      MOV ADC, P1
      CLR OE
      MOV A, ADC
      MOV B, #51
      DIV AB
      MOV LED_2, A
      MOV A, B
      MOV B, #5
      DIV AB
      MOV LED_1, A
      MOV LED_0, B
      LCALL DISP
      SJMP WAIT
INT_T0: CPL, CLOCK
      RETI
DISP: MOV A, LED_0
      MOVC A, @A+DPTR
      CLR P2.3
      MOV P0, A
      LCALL DELAY
      SETB P2.3
      MOV A, LED_1
      MOVC A,@A+DPTR
      CLR P2.2
      MOV P0, A
      LCALL DELAY
      SETB P2.2
      MOV A, LED_2
      MOVC A, @A+DPTRL
      CLR P2.1
      ORL A, #80H
      MOV P0, A
      LCALL DELAY
      SETB P2.1
      RET
DELAY: MOV R6, #10
D1:    MOV R7, #250
      DJNZ R7, $
      DJNZ R6, D1
      RET
TABLE: DB 3FH, 06H, 5BH, 4FH, 66H
       DB 6DH, 7DH, 07H, 7FH, 6FH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