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寻迹小车代码资料

楼主(2019-06-19):
基于51单片机循迹小车的代码,传感器为7个光电对管,前轮采用舵机转向,后轮为驱动轮,同时采用差速辅助前轮转向

#include<reg52.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电机速度设定***********/
#define speed_Left3      0
#define speed_Left2      20
#define speed_Left1      20
#define speed_Middle     20
#define speed_Right1     20
#define speed_Right2     20
#define speed_Right3     0

/*************舵机转弯角度设定***********/
#define Turn_Left3      13
#define Turn_Left2      14
#define Turn_Left1      17
#define Middle          18
#define Turn_Right1     19
#define Turn_Right2     22
#define Turn_Right3     23

/***********电机引脚定义***************/
sbit left_pwm=P1^2;                        //左电机pwm
sbit left_motor0=P1^3;                   //左电机负极
sbit left_motor1=P1^4;                   //左电机正极
sbit right_pwm=P1^5;                //右电机pwm
sbit right_motor1=P1^6;                   //右电机负极
sbit right_motor0=P1^7;                   //右电机正极

/***********舵机引脚定义***************/
sbit servo=P0^7;

/***********光电对管引脚定义***************/
sbit right_led3=P2^0;     //最右侧光电对管
sbit right_led2=P2^1;     //次右侧光电对管
sbit right_led1=P2^2;     //内右侧光电对管
sbit middle_led=P2^3;     //中间光电对管
sbit left_led1 =P2^4;     //内左侧光电对管
sbit left_led2 =P2^5;     //次左侧光电对管
sbit left_led3 =P2^6;     //最左侧光电对管

sbit restart=P1^0;

void motor_pwm(u8 left_compare,u8 right_compare);
void servo_pwm(u8 sevor_compare);
void T0_init();
void led_scan();

u16 flag_num=0;
u8 servo_num=0;
u8 motor_num=0;                  //定时器计数
u8 direction;
u8 left_speed;
u8 right_speed;

/********************主函数***************************/
void main()
{
  u8 n;

  T0_init();
  left_motor0=right_motor0=0;
  left_motor1=right_motor1=1;        //电机正转
  restart=0;

  while(1)
  {
    led_scan();
         for(servo_num=0,motor_num=0,n=0;n<1;)
         {
          servo_pwm(direction);
            motor_pwm(left_speed,right_speed);
          if(servo_num>=200) n++;
         }

  }
}

/*********************定时器0和1初始化函数*********************************/
void T0_init()
{
  TMOD=0X11;                           //定时器0和1方式1:16位定时器/计数器
  TH0=(65536-100)/256;           //设置计数器0的高8位
  TL0=(65536-100)%256;           //设置计数器0的低8位
  TH1=(65536-10000)/256;           //设置计数器1的高8位
  TL1=(65536-10000)%256;           //设置计数器1的低8位
  EA=1;                                           //全局中断使能
  ET0=1;                                   //定时器0中断使能
  ET1=1;                                   //定时器1中断使能
  TR0=1;                                   //定时器0使能
  TR1=0;                                   //定时器1失能
}
/*********************定时器0中断服务函数*******************************/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每0.1ms加1
{
  TH0=(65536-100)/256;
  TL0=(65536-100)%256;
  servo_num++;
  motor_num++;
}

/*********************定时器1中断服务函数*******************************/
void T1_time() interrupt 3  //每10ms加1
{
  TH1=(65536-10000)/256;
  TL1=(65536-10000)%256;
  flag_num++;
}
/*****************舵机PWM函数*************************/
void servo_pwm(u8 compare1)
{
  if(servo_num<compare1)   servo=1;     //高电平持续时间t=compare1*0.1 ms
  else if(servo_num<200)   servo=0;
}

/*****************电机PWM函数*************************/
void motor_pwm(u8 left_compare,u8 right_compare)
{
  if(motor_num<left_compare)    left_pwm=1;
  else if(motor_num<100)        left_pwm=0;                //左电机占空比

  if(motor_num<right_compare)   right_pwm=1;
  else if(motor_num<100)        right_pwm=0;        //右电机占空比

  if(motor_num>=100)   motor_num=0;
}

/*************光电对管扫描函数***************************/
void led_scan()
{
  u8 n=0;
  static u8 white_num=0;
  static u8 stop=0;

  if(restart==1)  stop=0;
  if(stop==0)
  {
/********************中间光电对管检测到黑线则直行**********************/
        if(middle_led==1)
          { direction=Middle; left_speed=speed_Middle; right_speed=speed_Middle; n++;
           left_motor0=right_motor0=0;
       left_motor1=right_motor1=1;
      }

/**************最右(左)边光电对管检测到黑线则大左转*********************/
    else if(right_led3==1)
          { direction=Turn_Right3; left_speed=speed_Middle; right_speed=speed_Right3; n++;
            left_motor0=right_motor1=0;
        left_motor1=right_motor0=1;
           }

    else if(left_led3==1)
          { direction=Turn_Left3; left_speed=speed_Left3; right_speed=speed_Middle;   n++;
          left_motor1=right_motor0=0;
      left_motor0=right_motor1=1;
          }

/**************次右(左)边光电对管检测到黑线则次左转*********************/
    else if(right_led2==1)
          { direction=Turn_Right2; left_speed=speed_Middle; right_speed=speed_Right2; n++;
          left_motor0=right_motor0=0;
      left_motor1=right_motor1=1;
     }

    else if(left_led2==1)
         { direction=Turn_Left2;  left_speed=speed_Left2; right_speed=speed_Middle;  n++;
          left_motor0=right_motor0=0;
      left_motor1=right_motor1=1;
         }

/**************内右(左)边光电对管检测到黑线则小左转*********************/
    else if(right_led1==1)
          { direction=Turn_Right1; left_speed=speed_Middle; right_speed=speed_Right1; n++;
                  left_motor0=right_motor0=0;
        left_motor1=right_motor1=1;
           }

    else if(left_led1==1)
          { direction=Turn_Left1;  left_speed=speed_Left1; right_speed=speed_Middle;  n++;
            left_motor0=right_motor0=0;
        left_motor1=right_motor1=1;
          }

  }

///**************************检测是否应该停车********************************/
//  if(n>=4)                //如果3个以上的光电对管检测到黑线
//  {
//        TR1=1;                                   //定时器1使能
//
//  }
//  if(flag_num>2&&flag_num<12)
//  {
//    if(n!=0)   white_num=0;
//    if(n==0)
//    {
//      white_num++;
//          if(white_num>=3) { left_speed=left_speed=0;        stop=1;          }
//    }
//  }
//  else if(flag_num>=12)
//  {
//        TR1=0;                                   //定时器1失能
//        flag_num=0;
//        white_num=0;
//  }
// /*************************************************/

}

网友A(2022-06-09):
666正是我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