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C3808芯片使用参考

楼主(2019-06-19):
UCC38083/84 系列是BiCMOS工艺研制的新一代PWM控制器,
 在低压输入、较小功率输出并能做好同步整流(ZVS方式)的电路中,推挽式仍不失为一种选择。控制IC可选择新世纪的小巧型 PWM 控制IC如UCC38083/84、LM5030 或NCP1561等,这里以UCC38038/84为例。
    UCC38083/84 系列是BiCMOS工艺研制的新一代PWM控制器,其为电流型控制方式内部设置斜率补偿、软起动以及逐个周期式的限流方式,采用单一元件(Rt)设置振荡频率,最高可达1 MHz,并有很强的输出驱动能力,两输出之间死区设为110ns,最大占空比各自略小于50%,在IC内移去了误差放大器,斜率补偿采用从ISET端流出一电流,通过外接电限监视内部斜率补偿的幅度,此部分在内部增加一放大晶体管从CS端到地,在脉冲时钟的最后时激活工作,以便将CS电容上的电荷放掉,同时帮助减小滤波电容值和电流检测的延迟,原理方框电路如下所示。

UCC38083/84 系列是BiCMOS工艺研制的新一代PWM控制器,其为电流型控制方式内部设置斜率补偿、软起动以及逐个周期式的限流方式,采用单一元件(Rt)设置振荡频率,最高可达1 MHz,并有很强的输出驱动能力,两输出之间死区设为110ns,最大占空比各自略小于50%,在IC内移去了误差放大器,斜率补偿采用从ISET端流出一电流,通过外接电限监视内部斜率补偿的幅度,此部分在内部增加一放大晶体管从CS端到地,在脉冲时钟的最后时激活工作,以便将CS电容上的电荷放掉,同时帮助减小滤波电容值和电流检测的延迟。下面的应用电路为一个12V输入、2.5V输出的推挽式电路,输出功率为20~200W,UCC38083可用SO-8或DIP-8,如图1所示。

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