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椭圆里这一点,用基尔霍夫电流定律如何表达?

楼主(2019-06-19):
请问,这个电路椭圆里这一点,用基尔霍夫电流定律如何表达?(IFB作为已知数),感觉怎么算都不对!!!

化简

化简

楼主:
化简结果用,VFB=......来表达

网友A:
流进=流出,绝对正确,你的感觉一定错!

楼主:
答案

答案
这是  结果,没看太明白,自己算的和这有微小区别,可能哪里 没搞明白!!求指点。不要说 输入=输出,这样概念性的东西,很容易眼高手低。

网友B:
如果你是一个芯片设计工程师,那么,可能就要去留意零点几个微安的电流,但我觉得你可能不是。
一个简单的问题,去要用很复杂的方法去解决。
在这个DC-DC电路中,你是完全可以不用电流这个参数在参与计算的,你只要有初中的电阻分压怎么计算就可以了。
不要去计算VBF+?知道吗?
IC本身内部会有一个参考电压,IC自身会自动调节输出电压,让VBF=IC本身的参考电压,这是一个调节的过程,你只要记得这一点就可以了。
假设这个参考电压是2.5V,如果R1=R2,那么输出就是5.0V,这两个电阻本身的阻值关系不大,两个100欧也行,两个1K也行。
而IBF绝对是很小的,小到可以不计,万用表的误差,电阻本身的误差,都会超过IBF在这反馈电路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是一个芯片设计工程师,那么,可能就要去留意零点几个微安的电流,但我觉得你可能不是。
一个简单的 ...

您好,您说的对,用初中电阻分压知识可以算的。本人只是在疑问用基尔霍夫电流定律解列式结论与如题不同,不知道哪里用错了。只是就题论题,仅以此题 利用基尔霍夫电流定律解决,自己转胡同里了,还未绕出来,可否提示下,应如何列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您说的对,用初中电阻分压知识可以算的。本人只是在疑问用基尔霍夫电流定律解列式结论与如题不同, ...

我水平有限,搞了几个小时,还是找不到这个公式是怎么来的
如果是我,我就不会再去搞这个问题了,如果是你芯片工程师或者要考研,那还可以再好好的研究一下,如果不是,那就放弃了吧,这个在实际的电路中真没有多大作用。
你要计算一个碗的容积,那你就要计算它的直径,圆弧的角度,说不定还要用到微积分,清华大学的学生也不一定能算得准。
其实,你只要把这碗装满水,再称一下水的重量就知道它的容积了。
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应该是用这个碗来搞原弹的,后者只想看一下这碗多大。

网友C:
就是流出的等于流入的呗

网友D:
FB = Vout*(R2/(R1+R2)),就是这么简单! 用这个公式推导出R1与R2的比值。电阻可选的范围上很大。芯片PDF都会给出FB的值,这个值越小说明输出精度越高。常用的有TL431 FB 2.5V ,  TL432  FB 1.25V

网友E:
这个,你把Ifb看成一个电流源,Vout看成一个电压源,根据叠加定理电压源短路,把Vout两端短路,为了方便分析,让Ifb方向与给定方向相反,让Afb = -Ifb,设Ar1 与 Ar2为电压源短路后的R1 R2的电流.易得,
Ar1+Ar2 = Afb
-Ar1-Ar2 = Ifb
Ar1/Ar2 = R2/R1

可得:Ar2 = (Afb*R1)/(R1+R2)
即 :  Ar2 = -(Ifb*R1)/(R1+R2)
此时,R2上的压降Ur2= Ar2*R2 = -(Ifb*R1*R2)/(R1+R2)

再来看将电流源Ifb开路,易见此时R2上的压降 Vr2 = (Vout*R2)/(R1+R2),
根据叠加定理,Vfb就为刚才分开分析的R2的压降的叠加,即为
Vfb = Vr2+Ur2
Vfb = (Vout*R2-Ifb*R1*R2)/(R1+R2)
稍作整理 就得Vfb =  R2*(Vout-Ifb*R1)/(R1+R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水平有限,搞了几个小时,还是找不到这个公式是怎么来的
如果是我,我就不会再去搞这个问题了,如果是 ...

谢谢 回复,仅以黑币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