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码管显示不出小数点,希望可以帮我看一下

楼主(2019-06-19):
在做步进为0.1的数控直流稳压电源,小数点如何表示:
#define timer0_count 0xfc18                                                uchar         j=0,vout=0;                                                                 uchar         counter[8]={0x08,0x04,0x02,0x01};
char scan1=0,scan2=0,scan3=0,scan4=0;                         seven_seg[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seven_seg_point[10]={0x40,0x79,0x24,0x30,0x19,0x12,0x02,0x78,0x00,0x10};

网友A:
数码管显示小数点只要操作段码最高位即可:共阴极数码管  段码|0x80,共阳极数码管  段码&0x7f。

网友B:
不需要表示,只需在显示的时候,将LED的“.”显示出来即可,
而你要做的是将各位数字准确的输出LED的各显示位上。

网友C:
seven_seg_point[10]={0x40,0x79,0x24,0x30,0x19,0x12,0x02,0x78,0x00,0x10};这几个,用来表示0. 1. 2. 3. 4. 5. 6. 7. 8. 9.的。你的程序中。计算出小数点前那个位置的数据时,使用seven_seg_point[x],不要用seven_seg[x]就行。
比如你的数据是14.25,那么送给显示数码管的笔段数据是:
seven_seg[1],
seven_seg_point[4],
seven_seg[2],
seven_seg[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