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单片机的自动控制位移小车程序设计

楼主(2019-06-19):
概述
此系统采用IAP15F2K60S2单片机作为主控芯片,控制直流电机的转动,带动小车移动,使用超声波传感器来测量小车位移,实现小车行进指定位移的功能。显示部分使用LCD1602液晶屏。
主要由单片机控制器、直流电机驱动电路、超声波传感器测距电路、显示电路、锁定装置等部分组成。
核心在于如何能够驱动电机稳定又准确转动,以及如何构建适当的反馈系统来确保小车位移的准确性。
反馈控制系统如图2.1所示;系统通过按键模块将目标位移值输入反馈控制链中,当前位移值与目标值作差;控制系统对差值控制,在某一阈值之前,系统保持高速前进,到达阈值之后,使得小车能够逐渐减速并且最终能够在目标值处停下。其中使用超声波测距作为负反馈,在密闭的空间内能够拥有很好地精度,也能确定小车当前的位移,是良好的反馈系统。

图2.1 反馈控制系统框图

图2.2 系统连接框图
以模型小车为载体,各个模块都需要安装在小车上。系统的连接如图2.2所示,按键模块对应位移控制系统的输入,CUP对应着系统的程序部分,超声波测距对应着反馈部分。驱动部分接收来自MCU的命令,通过ENA的PWM的占空比以调节小车的行进。直流电机控制着传动系统,驱动小车的位移。具体的连线图参考图2.3.
按键模块接收输入信息和控制命令,系统通过测距模块采集距离信息,经过反馈算法之后,将通过ENA、IN1和IN2的状态自动控制直流电机转动等,最终使得小车的行进距离与输入值相等。

图2.3 电路连线图
一、       机驱
1、  模块简介
该模块主控芯片为L298N,一种双H桥电机驱动芯片,其中每个H桥可以提供2A的电流,功率部分的供电电压范围是2.5-48v,逻辑部分5v供电,接受5vTTL电平。其实质类似于一个单刀双掷开关,不过能够提供较大的电流。
该模块共有13个接口,此次项目将会使用到的共有8个:两个使能接口IN1、IN2,12V供电接口,GND接口,5V电源接口,驱动接口C、D,PWM控制接口ENA。本系统中12V供电接口接入的是9V电池,作为整个系统的供电;5V接口作为电源输出为单片机及其它外设供电;C、D接口与直流电机相连,当IN1、IN2接口接入的数值是10时,电机正转,01电机反转,00及11电机不转。
表3.1  L298N控制

IN1

IN2
工作状态
0
0
停止
1
0
正转
0
1
反转
1
1
停止
2、功能实现
控制小车行进速度的方法就是,通过调节控制接口ENA的PWM波占空比,来控制电机转动与否以及时长,如此控制小车的匀速减速等工作状态。
       这里使用定时器来实现PWM波的输出:每当定时时间来临,计数单位加一,达到一百就置零;而当计数单位小于占空比时,PWM输出口置1,否则清零。代码参考附录L298N.c。

二、       超声波测距
1、模块简介
选用常见的HC-SR04超声波模块,该模块使用直流5.0V供电,可探测距离为2cm-450cm,精度能够达到0.2cm,各参数基本符合此次项目的设计。该模块共有四个接口,其中VCC、GND为电源接口,TRIG控制接口、Echo为数据接口。
使用步骤有三:
(1)    触发测距:IO口TRIG触发,至少给10us的高电平信号;
(2)    模块内部自动发送8个40KHz的方波,自动检测是否有信号返回;
(3)    有信号返回,Echo输出一个高电平,高电平持续的时间就是超声波从发射到接收的时间。
可以根据超声波传输的时间计算出测量的距离:
2
t即为高电平持续的时间,c为声速340m/s。
2、功能实现
程序里,利用外部中断来接受来自Echo的高电平,上升沿定时器1开始计数,下降沿定时器计数结束。将计数时间乘以音速,再除以2便可得到测距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此超声波测距模块测得的距离并不是那么准确,导致前后数据的差值较大。鉴于此,在获得距离之前,先进行五次测距,取它们的平均值作为当前测得的距离。另外这部分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在实验过程之初,没有进行均值滤波之前,小车在到达目标1cm左右的位置时,小车会来回的抖动。一方面是由于当时控制的频率太高,而另一方面正是由于测得的距离有着十足的误差。代码请参考附录wave.c。

三、       控制算法
为了实现速度的闭环控制,这里使用了业内常常使用到了PID算法来控制PWM波的占空比,通过对偏差的比例、积分、微分进行控制,使偏差趋于零的过程。
系统每隔1ms进行一次采样,之后进行一次PID算法。
PID控制一般有两种写法,一个是位置式,另一个是增量式。位置式需要进行累加的操作,而此系统的主控芯片为IAP15F2K61S2,其存储与计算能力一般,于是这里采用增量式。
增量式程序:
//PID控制
       //move 与 deta的关系,最终使得 move = objective
       if(caiyang_FLAG_)
       {
              deta_ID[2]=deta;//采样                                                             PWM_deta=Kp*(deta_ID[2]-deta_ID[1])+Ki*deta_ID[2]+Kd*(deta_ID[2]-2*deta_ID[1]+deta_ID[0]);
              PWM_ID[1]= PWM_ID[0]+PWM_deta;
              PWM=(uint)PWM_ID[1];
              //准备下一轮控制
              PWM_ID[0]=PWM_ID[1];
              deta_ID[0]=deta_ID[1];
              deta_ID[1]=deta_ID[2];
       }
       if(deta>0)
              Z_F= 1;
       else
              Z_F= 2;
       mada();
此外,为了解决系统到达位置之后的原地抖动问题,以及消除到达之后受到人为遮挡会引起小车强烈反应的情况。又引入了消抖算法:小车位于指定位置±0.5cm的距离1秒钟以上时,视为调节结束,小车停止运动。这里使用定时器来确定一秒的时间。
代码如下:
START是能直接控制小车是否运动的标志,STOP是记录小车能否保持±0.5cm的标志。
if(deta<= 0.5 && deta >= -0.5)
                           sanmiao = 1;
                    //一旦deta的绝对值小于0.5,电机暂停控制
                    if(sanmiao == 1)
                    {
                           if(deta > 0.5 ||deta < -0.5)
                           {//跳出暂停
                                  STOP = 0;
                                  sanmiao_flag =0;
                                  sanmiao = 0;
                           }
                           else
                           {
                                  STOP = 1;
                           }
                    }
定时器处理函数里面:
if(sanmiao== 1 )
      {
             if(sanmiao_flag++ == 10000)
             {
                    sanmiao_flag = 0;
                    sanmiao = 0;
                    if(STOP == 1)
                           START = 0;
             }
      }
四、       其他功能模块14*4按键模块:
4*4矩阵功能如下:
1    2     3     A
4    5     6     B
7    8     9     C
*  0     #     D,
其中A按键控制读入初始距离,B按键一键开始,C按键停止运动,D按键切换前进后退,*按键重新输入,#按键确认输入,各数字按键进行数字读入。

2、 电源模块
由于小车需要移动,系统必须使用移动电源。而普通电池电量不够充足,而且质量太大,影响电机的运转。故系统使用一节9V可充电电池供电,利用L298N的5V电源接口给单片机及其外设供电,电机驱动模块使用9V供电。

3、 显示模块
显示部分使用LCD1602液晶显示屏,也叫1602字符型液晶,它是一种专门用来显示字母、数字、符号等的点阵型液晶模块。它由若干个5X7或者5X11等点阵字符位组成。
共有16个接口,其中VSS、VDD、VO、A、K是电源接口,VSS、K接单片机的GND,VDD、A接单片机的VCC,VO接上变阻器;RS、RW、EN作为使能接口;其余8个引脚作为数据接口,以便显示不同的ASCII或者自定义的字符。
实验中显示初始距离、设定位移、当前距离以及实时误差。

/*******
位移控制系统设计:小车
设计编写:汪佳锌
开始时间:2019/6/4
结束时间:2019/6/8
最终时间:2019/6/8
功    能:按键输入指定位移,小于4米;
                                        小车行进到指定距离(位置);
使用模块:矩阵按键、超声波、电机驱动、显示模块;
                                        KBD_key.c\wave.c\L298N.c\LCD1602.c
按键功能:按键A:位置初始化;
                                        数字按键 1,2,3,4,5,6,7,8,9,0:输入数字,百十个CM
                                        按键#:确认输入;
                                        按键*:重新输入;
                                        按键A:位置初始化;
                                        按键B:一键开始;
                                        按键C:手动停止;
                                        按键D: '+'/'-';
                                        1、2、3、A
                                        4、5、6、B
                                        7、8、9、C
                                        *、0、#、D
显示区域:1:
                                        2:
*******/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timer0.h"
#include "L298N.h"
#include "wave.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KBD_keys.h"

#define MAX 400
//#ifndef uchar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endif
//#ifndef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endif

enum keyState {state0,state1,state2};

bit key_FLAG_=1,mada_FLAG_=0,caiyang_FLAG_,wave_FLAG_,dsp_FLAG_,//定时器FLAG
                QJ_HT=1,//前进、后退
                sanmiao=1,//一秒消抖
                STOP=0,                //一秒消抖就停止运动
                START=0;        //开始、停止

uint key_flag=0,countB=0,caiyang_flag,wave_flag,dsp_flag,
                 sanmiao_flag,
                 T;                                                                                //超声波测距返回的时间

uchar Z_F,                                                //马达的状态:0代表停,1正转,2反转;
                        key_value=44,                //指按下了哪个按键;
                        add=0,                                        //按键的指针,三位数 150、010、007
                        PWM=0;                                        //0~100表示占空比
uchar aim[]={0,0,0};        //按键的输入

float distance_caiyang=0,
                        deta=20,                                                                        //                                                                                        --------------------------                墙壁
                        //deta = 当前位置-目标位置,也是程序的控制对象                           ----------------        d                         终点 目标位置distance_aim
                        distance=0,                                //当前位置                                                                                                    o                        d                                          i
                        distance_init=0,        //初始位置                                                                                                    b                        eta                                        s
                        distance_aim=0,                //目标位置=初始位置-目标位移                                j                 ^--^                                tance                现在 当前位置
                        objective=0;                        //目的位移CM                                                                                                 e                                |
//                                                                                                    ctive                |
//使用PID算法:P比例,I微分,D积分;                                                                                --------------------------                起点 初始位置distance_init
float deta_ID[3];                        //用于微分和积分
float PWM_deta,Kp,Ki,Kd,zhongjian;
uchar PWM_ID[2];

void display(void);
void control();

void main()
{
        uchar p=0;

        Kp = 0.06;
        Ki = 0.25;
        Kd = 0.01;
        deta_ID[0]=deta_ID[1]=0;
        PWM_ID[0]=0;

        Timer0_init();
        LCD_init();
        while(1)
        {
                //按键扫描,
                if(key_FLAG_)
                {
                        key_FLAG_ = 0;
                        key_value = key_scan();
                        if(key_value != 44)
                        {
                                key_hand(key_value);
                        }
                }
                //测距,六次取平均值
                if(wave_FLAG_)
                {
                        wave_FLAG_ = 0;
                        send_wave();
                        zhongjian += distance_caiyang;
                        if(p++ == 5)
                        {
                                distance=zhongjian/6;
                                zhongjian = 0;
                                p=0;
                        }
                }
                //显示
                if(dsp_FLAG_)
                {
                        dsp_FLAG_ = 0;
                        display();
                }
                //电机控制
                control();
//                PWM = 50;
//                Z_F = 1;
                mada();
        }
}
void control()
{
        distance_aim = distance_init - objective;
        deta = distance-distance_aim;
        //deta = distance-distance_init+objective;
        if(START == 1 && objective <= MAX && objective >= -MAX)
                {
                        //控制部分
                        if(deta <= 0.5 && deta >= -0.5)
                                sanmiao = 1;
                        //一旦deta的绝对值小于0.5,电机暂停控制
                        if(sanmiao == 1)
                        {
                                if(deta > 0.5 || deta < -0.5)
                                {//跳出暂停
                                        STOP = 0;
                                        sanmiao_flag = 0;
                                        sanmiao = 0;
                                }
                                else
                                {
                                        STOP = 1;
                                }
                        }
                        else//
                        {
                                //分段控制
                                if(deta >= 100)
                                {                PWM = 70;Z_F = 1;}
                                else if(deta >= 50)
                                {                PWM = 50;Z_F = 1;}
                                else if(deta >= 10)
                                {                PWM = 30;Z_F = 1;}
                                else if(deta > 5)
                                {                PWM = 10;Z_F = 1;}
                                else if(deta > 0.5)
                                {                PWM = 5;Z_F = 1;}
                                else if(deta >= -0.5 && deta <= 0.5)
                                {                //START = 0;
                                PWM = 0;Z_F = 0;}
                                else if(deta >= -5)
                                {                PWM = 5 ;Z_F = 2;}
                                else if(deta >= -10 && deta < -5)
                                {                PWM = 10;Z_F = 2;}
                                else if(deta >= -50)
                                {                PWM = 30;Z_F = 2;}
                                else if(deta >= -100)
                                {                PWM = 50;Z_F = 2;}
                                else
                                {                PWM = 70;Z_F = 2;}
                                //PID控制
                                //move 与 deta的关系,最终使得 move = objective
//                                if(caiyang_FLAG_)
//                                {
//                                        deta_ID[2]=deta;//采样
//
//                                        PWM_deta=Kp*(deta_ID[2]-deta_ID[1])+Ki*deta_ID[2]+Kd*(deta_ID[2]-2*deta_ID[1]+deta_ID[0]);
//
//                                        PWM_ID[1] = PWM_ID[0]+PWM_deta;
//                                        PWM=(uint)PWM_ID[1];
//                                        //准备下一轮控制
//                                        PWM_ID[0]=PWM_ID[1];
//                                        deta_ID[0]=deta_ID[1];
//                                        deta_ID[1]=deta_ID[2];
//                                }
//                                if(deta>0)
//                                        Z_F = 1;
//                                else
//                                        Z_F = 2;

                        }
                }
        else
        {
                Z_F = 0;
                ENB = 0;
                ENA = 0;
        }
        //一秒无变化,停止运动

}

void key_hand(uchar key_value)
{
        switch(key_value)
        {
                case 1:
                case 2:
                case 3:aim[add]=key_value;add++;break;
                case 4:distance_init = distance;break;

                case 5:
                case 6:
                case 7:aim[add]=key_value-1;add++;break;
                case 8:START = 1;
                                         sanmiao = 0;                                        //开始、停止
                                         objective = aim[0]*100+aim[1]*10+aim[2];        //确认输入
                                         if(QJ_HT == 0)//后退
                                         {
                                         objective = -objective;}
                                         distance_init = distance;                                                                //位置初始化
                                         break;//

                case 9:
                case 10:
                case 11:aim[add]=key_value-2;add++;break;
                case 12:START = 0;
                                                break;

                case 13:aim[0]=aim[1]=aim[2]=0;add=0;QJ_HT = 1;break;//重新输入
                case 14:aim[add]=0;add++;break;
                case 15:objective = aim[0]*100+aim[1]*10+aim[2];//确认输入
                                                if(QJ_HT == 0)//后退
                                                {        objective = -objective;}
                                                break;
                case 16:QJ_HT = ~QJ_HT;break;                                        //输入前进或后退
                default:break;
        }
        if(add == 3)
                add = 0;
}
void display()
{
        LCD_write_com(0x80);
        if(START == 1)
                LCD_write_data('T');
        else
                LCD_write_data('P');
        LCD_write_data(':');
        display_32(distance_init);
        LCD_write_data(' ');
        if(QJ_HT == 1)
                LCD_write_data('+');
        else
                LCD_write_data('-');
        LCD_write_data('0'+aim[0]);
        LCD_write_data('0'+aim[1]);
        LCD_write_data('0'+aim[2]);
        LCD_write_data('C');
        LCD_write_data('M');
        Delayms(1);

        LCD_write_com(0x80+0x40);
        if(objective >MAX || objective < -MAX)
        {
                LCD_write_string(2,1,"INPUT ERROR!    ");
        }
        else
        {
                display_32(distance);
                LCD_write_data(' ');
                display_32(deta);
        }
        Delayms(1);
}

void Timer0_handle(void) interrupt 1
{
        if(sanmiao == 1 )
        {
                if(sanmiao_flag++ == 10000)
                {
                        sanmiao_flag = 0;
                        sanmiao = 0;
                        if(STOP == 1)
                                START = 0;
                        else
                                START = 1;
                }
        }
        if(dsp_flag++ == 30)                                //LCD显示3ms
        {
                dsp_FLAG_=1;
                dsp_flag =0;
……………………

网友A(2020-03-06):

大神你好,我做的是红外线测距,然后控制小车位移,该怎么做

网友B(2020-06-10):
老哥怎么图片显示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