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51单片机24小时时钟显示

楼主(2019-06-19):
这是我做的单片机时钟
附件里包含了单片机源代码和proteus仿真图
请多指教
#include <reg51.h>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PA XBYTE[0X0000]
#define PB XBYTE[0X0001]
#define PC XBYTE[0X0002]
#define COM XBYTE[0X0003]
#define count 50000
#define th_m1 (65536-count) /256
#define tl_m1 (65536-count) %256
uint intcount=0;
uint intcount1=0;
code uchar SEG_CODE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bf};
uchar DSY_CODE2 []=     {0xf9, 0xa4, 0xc0, 0xc0, 0xc0, 0xc0, 0xc0, 0xc0,} ;
uchar hour,minute,second;
uchar hour1,hour0,minute1 ,minute0,second1,second0;
uchar Disp_Buf[8],buffer=0xfe,ii=0;//=(1, 7,10,1,2,10,1,2);
void wei_fenli();//分离各位值
void delay_ms(uint x)
{
uchar t;
while(x--)
for(t=0;t<120;t++);
}
void main ()
{
        uchar i;
        COM = 0x80;
        IE=0x8f;
        IP=0x05;
        IT0=1;
        IT1=1;
        TMOD=0x11;
        TH0=th_m1;
        TL0=tl_m1;
        TR0=1;
        TH1=th_m1;
        TL1=tl_m1;
        TR1=1;
        hour=8;
        minute=2;
        second=54;
        while (1)
        {
                for (i = 0;i<8;i++)
                {
                        wei_fenli();
                        PA=0xFF;
                        PB=1<<i;
                        Disp_Buf[2]=10;
                        Disp_Buf[5]=10;
                        PA=SEG_CODE[Disp_Buf[i]] ;
                        delay_ms(4);

                }
                PC=buffer;
        }
}
void timerO(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H0=th_m1;
        TL0=tl_m1;
        if (++intcount==20)
        {
                intcount=0;
                second++;
        }
}
void timer1 (void)  interrupt 3 using 2
{
        TH1=th_m1;
        TL1=tl_m1;
        if(++intcount1==10)
        {
                intcount1=0;
                ii+=1;
                /*  buffer=(buffer< <1)Ox01;
                 if (ii>8)
                {
                ii=O;
                buffer=Oxfe;
                }*/
                buffer=_crol_(buffer,1);
                if (ii>8)
                {
                        ii=0;
                        buffer=0xfe;
                }
        }
}
void wei_fenli ()
{
        if ( second>59)
        {
                second=0;
                minute+=1;
                if (minute>59)
                {
                        minute=0;
                        hour+=1;
                        if (hour>23)
                        {
                                hour=0;
                        }
                }
        }
        hour1=hour/10;
        hour0=hour%10;
        minute1=minute/10;
        minute0=minute%10;
        second1= second/10;
        second0= second%10;

        Disp_Buf[0]=hour1;
        Disp_Buf[1]=hour0;
        Disp_Buf[3]=minute1;
        Disp_Buf[4]=minute0;
        Disp_Buf[6]=second1;
        Disp_Buf[7]=second0;
}
void my_int0(void) interrupt 0
{
   uchar j;
   delay_ms (1000) ;
   TR0=0;
   j=hour;
   j=(j<23)?j+1:0;
   hour=j;
   TR0=1;
}

void my_int1 (void) interrupt 2
{
   uchar k;
   delay_ms(1000);
   TR0=0;
   k=minute;
   k=(k<59) ?k+1:0;
   minute=k;
   TR0=1 ;
}

仿真

网友A(2019-08-26):
附件里面哪里有源码?扣了的分可以还给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