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STM32F103C8T6上按键实现如下功能代码 求思路

楼主(2019-06-19):
利用STM32F103C8T6上按键实现如下功能代码,单击正转,双击反转,第一次长按加速,加到最大速度停止加速,第二次长按减速,减到最小速度停止减速

网友A:
两个方法:
1.用定时器计算按下到放开的时间,判断长按或者短按。
2.用延时函数,假如长按是1S,则检测到按下后,延时1S,再检测按键是否还按下,来确定长按或短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方法:
1.用定时器计算按下到放开的时间,判断长按或者短按。
2.用延时函数,假如长按是1S,则检测到 ...

请问那还需要定义一些接口来加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