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单片机程序里的lcd改成数码管?求思路

楼主(2019-06-20):
rlc测量电容电感电阻,麻烦大神把里面的lcd程序改成数码管程序。谢谢了!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C1  0.045

uchar code title1[]="欢迎使用          ";
uchar code title2[]="LRC 万用表       ";
uchar code code_L[]="电感:          ";
uchar code code_R[]="电阻:          ";
uchar code code_C[]="电容:          ";
uchar code code_e[]="错误:           ";
uchar  num;

sbit key1  =P1^0;
sbit key2  =P1^1;
sbit key3  =P1^2;

float LZ=0;
float RX=0;
float CX=0;
float f=0;
float temp_f[4];

unsigned int tt,th1,tl1;
unsigned int pluse=0;
bit flag=0;
unsigned char key_num=0;

#define  L  1
#define  R  2
#define  C  3

sbit aa1 =P2^0;
sbit bb1 =P2^1;

#include<Lcd12864.h>

void cd4051(unsigned char num)
{
                switch(num)
{
                                case 1: bb1=0;aa1=0;break;
                                case 2: bb1=0;aa1=1; break;
                                case 3: bb1=1;aa1=0; break;
                                default : aa1=1;aa1=1;break;
                }
}
void scan_key()
{
                if(!key1){
                                if(!key1){
                                                while(!key1);
                                                key_num=1;
                                                cd4051(L);
                                            Lcd_ShowSring(4,0,code_L);
                                                Lcd_ShowSring(1,15,"L");
                                        }
                }
                if(!key2){
                                if(!key2){
                                                while(!key2);
                                                key_num=2;
                                                cd4051(R);
                                                Lcd_ShowSring(4,0,code_R);
                                                Lcd_ShowSring(1,15,"R");
                                        }
                }
                if(!key3){
                                if(!key3){
                                                while(!key3);
                                                key_num=3;
                                                cd4051(C);
                                                Lcd_ShowSring(4,0,code_C);
                                                Lcd_ShowSring(1,15,"C");
                                        }
                }
}
  void init()          //中断初始化
  {
        //定时器0和定时器1都是方式1,16位定时器
        //定时器设置
    TMOD=0x51;                 //设置定时器0,方式1:16位定时器
        TH1=0x00;         //定时器1高位装初值
        TL1=0x00;         //定时器1低位装初值
        ET1=1;        //定时器1          使能位

        TH0=(65535-50000)/255;          //定时器1高位装初值
        TL0=(65535-50000)%255;;          //定时器1高位装初值
        ET0=1;   ////定时器0          使能位
        TR0=1;
        TR1=1;
        EA=1;//        总中断
}
void Measurement_L();//电感测量
void Measurement_R();//电阻测量
void Measurement_C();//电容测量
unsigned char gather_num=0;
unsigned char m_second=0;
void main ()
{
        LCDInit();
        Lcd_ShowSring(1,0,title1);
        Lcd_ShowSring(2,0,title2);
        init();
        while(1){
            scan_key();
                if(flag){
                        flag=0;
                        //在十ms里面记了这么多个脉冲
                        // 那么一个脉冲的周期就是  50ms/tt  /1000  (s)   化简得到  f  20tt
                        if(gather_num<4) {
                                        temp_f[gather_num]=pluse*65536+256*TH1+TL1;
                                        gather_num++;
                        }
                        else{
                                        gather_num=0;
                                        f=(temp_f[0]+temp_f[1]+temp_f[2]+temp_f[3])/4.0;
                                        switch(key_num)         {
                                                        case 1:Measurement_L();        break;
                                                        case 2:Measurement_R(); break;
                                                        case 3:Measurement_C(); break;
                                                        default :break;
                                        }
                        }

                        TH0=(65535-50000)/255;          //定时器1高位装初值
                        TL0=(65535-50000)%255;;          //定时器1高位装初值
                        TH1=0;                          //清零开始重新计数
                        TL1=0;
                        pluse=0;
                        TR0=1;//开定时器计时10ms;//使能位外部中断0 数10内有多少个脉冲
                        TR1=1;//进行新一轮的计数
                        m_second=0;
                }
        }
}
void time0()interrupt 1                //定时器0 服务
{
        TH0=60;          //定时器1高位装初值
        TL0=235;;          //定时器1高位装初值
        m_second++;
        if(m_second==20){
                        TR1=0;//关掉定时器1
                        TR0=0; // 关掉定时器0
                m_second=0;
                flag=1;
        }
}
void time1()interrupt 3                //定时器1 服务
{
                   pluse++;
                TH1=0;
                TL1=0;
}
void Measurement_L()
{

                        if(f==0){
                                LZ=0;
                                Lcd_ShowSring(4,0,code_L);
                        }
                        else {
                                LZ=5.63466627*10e10/f/f;
                                LZ=LZ/1.0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3;
                                Lcd_ShowSring(4,0,"电感:");
                            Lcd_Display_u(4,4,LZ);
                        }

                        if(LZ>99999999)        {
                        }
}
void Measurement_R()//电阻测量
{
                        if(f==0){
                                        RX=0;
                                }
                        else if(  0< f&& f<30) {                                                                   //1M   7

                                           RX=        14400000.0/f;
                                        RX= RX-3000;
                                        RX  =RX/2/0.95;  //修正
                        }
                        else if(f <700) {                                                                   //10k   650
                                           RX=        14400000.0/f;
                                        RX= RX-3000;
                                        RX  =RX/2/0.95;  //修正
                        }
                        else if(f <1500) {                                                                   //4.7k  1209
                                           RX=        14400000.0/f;
                                        RX= RX-3000;
                                        RX  =RX/2/0.94;  //修正
                        }
                        else if(f <3000) {                                                                 //1k        2983
                                           RX=        14400000.0/f;
                                        RX= RX-3000;
                                         RX  =RX/2/0.91;  //修正
                                        //0.91286863270777479892761394101877
                        }
                        else if(f <4500) {
                                           RX=        14400000.0/f;
                                        RX= RX-3000;
                                        RX  =RX/2/0.74;  //修正
                        }
                        else if(f <5000) {
                                           RX=        14400000.0/f;
                                        RX= RX-3000;
                                                                                //修正  100
                                        RX  =RX/2/0.50;  //修正
                        }

                        if(RX==0){
                                        Lcd_ShowSring(4,0,code_R);
                        } else{
                                        Lcd_ShowSring(4,0,"电阻:");
                                        Value_to_ASCII1(4,3, RX);
                        }
                        if(RX>99999999)        {
                        //        Lcd_ShowSring(4,0,code_e);
                        }
}
void Measurement_C()//C测量
{
                        if(f==0){
                                        CX=0;
                                        Lcd_ShowSring(4,0,code_C);
                        }
                        else if(f>5000){

                                   CX=0;
                                   Lcd_ShowSring(4,0,code_C);
                        }
                        else {
                                CX=481000.0/f/1.0276595744680851063829787234043;//修正
                                Lcd_ShowSring(4,0,"电容:");
                            Value_to_ASCIIC(4,3,CX);
                        }

                        if(CX>99999999)        {
                        }
}

///////////////////////////////////////////////////////////////////////////////////////////////////////////////////////////////////////////////********************************************
Description:  LCD12864 驱动 ,采用串行方式,
********************************************/
//******12864**************
sbit lcd_RS =    P0^2;
sbit Lcd_Rw        =         P0^1;
sbit Lcd_En        =         P0^0;

#define BIT(n)        (1<<(n))
#define SID_0   Lcd_Rw=0;
#define SID_1   Lcd_Rw=1;
#define SCLK_0  Lcd_En=0;
#define SCLK_1  Lcd_En=1;
//15脚 PSB 接低电平

//函数  delay(uchar z)
//功能能  延时
void  Delay(uchar z)
{
        uchar a,b;
        for(a=z;a>0;a--)
         for(b=200;b>0;b--);
}

void SendByte(uchar bye)
{
        uchar i;
        for(i=0;i<8;i++)
        {
                if((bye<<i)&0x80){SID_1;}
                else {SID_0;}
                SCLK_1;
                SCLK_0;
        }
}
void Lcd_WriteCom(uchar CMD)
{
        SendByte(0xf8);
        SendByte(CMD&0xf0);
        SendByte((CMD<<4)&0xf0);
}

void Lcd_WriteDate(uchar Data)
{        SendByte(0xf8+2);
        SendByte(Data&0xf0);
        SendByte((Data<<4)&0xf0);
}

void LCDInit()
{/*        RST=0;
        delay1MS(50);
        RST=1;          */
        lcd_RS=1;
    Lcd_WriteCom(0x34);//功能设置,一次送8位数据,基本指令集
    Lcd_WriteCom(0x30);//0000,1100  整体显示,游标off,游标位置off
    Lcd_WriteCom(0x01);//0000,0001 清DDRAM
    Lcd_WriteCom(0x06);//0000,0010 DDRAM地址归位
    Lcd_WriteCom(0x0c);//1000,0000 设定DDRAM 7位地址000,0000到地址计数器AC//
}

/*****************************
发送字符串
*****************************/
//void show_str(uchar const *s)//改AVR去掉const
void  Lcd_String(const uchar  *str)
{ while(*str !='\0')
   {
                   Lcd_WriteDate(*str++);
   }
}
////////////////////////////////////////////////////////////////////
//函数          Lcd_init(uchar com)
//功能    精确屏幕显示数据
//参数  line  液晶屏的第几行  list  第几个位置开始写 (最多8个列)  Date要写的数据

void Lcd_Display(uchar line,uchar list,uint Date)
{
                uchar i;
                 uchar ta[]={0,0,0,0,0,'\0'};          //用一个数组来装数
           list=list &0x07;                               //限制在 0-7列
           switch(line){
                                case 1:   Lcd_WriteCom(0x80+list);break;        //第一行
                                case 2:   Lcd_WriteCom(0x90+list);break;        //第二行
                                case 3:   Lcd_WriteCom(0x88+list);break;        //第三行
                                case 4:   Lcd_WriteCom(0x98+list);break;        //第四行
                                default : break;

           }
         for(i=5;i>0;i--)
         {                                                          //循环四次把四个数从高到低装入ta
                 ta[i-1]=Date%10+48;
                Date=Date/10;
         }
          Lcd_String(ta);
}

////////////////////////////////////////////////////////////////////
//函数          Lcd_init(uchar com)
//功能    精确屏幕显示数据
//参数    line  液晶屏的第几行  list  第几个位置开始写 (最多8个列)  Date要写的数据

void Lcd_Display_u(uchar line,uchar list,unsigned long Date)
{
                uchar i;
                 uchar ta[]={0,0,0,0,0,'\0'};          //用一个数组来装数
           list=list &0x07;                               //限制在 0-7列
           switch(line){
                                case 1:  // Lcd_WriteCom(0x80+list);Lcd_String("        ");
                                                  Lcd_WriteCom(0x80+list);break;        //第一行
                                case 2:  // Lcd_WriteCom(0x90+list);Lcd_String("        ");
                                                  Lcd_WriteCom(0x90+list);break;        //第二行
                                case 3:  // Lcd_WriteCom(0x88+list);Lcd_String("        ");
                                                  Lcd_WriteCom(0x88+list);break;        //第三行
                                case 4:   //Lcd_WriteCom(0x98+list);Lcd_String("        ");
                                                  Lcd_WriteCom(0x98+list);break;        //第四行
                                default : break;

           }
         for(i=5;i>0;i--)
         {                                                          //循环四次把四个数从高到低装入ta
                 ta[i-1]=Date%10+48;
                Date=Date/10;
         }

                                                                  //循环四次把四个数从高到低装入ta
         if(ta[0]!=48){

                        Lcd_WriteDate(ta[0]);
                        Lcd_WriteDate(ta[1]);
                        Lcd_WriteDate(ta[2]);
                        Lcd_WriteDate(ta[3]);
                        Lcd_WriteDate(ta[4]);
                        Lcd_WriteDate('u');
                Lcd_WriteDate('H');

        }
        else{
                   if(ta[1]!=48){
                           Lcd_WriteDate(ta[1]);
                           Lcd_WriteDate(ta[2]);
                           Lcd_WriteDate(ta[3]);
                           Lcd_WriteDate(ta[4]);
                           Lcd_WriteDate('u');
                   Lcd_WriteDate('H');
                           Lcd_WriteDate(' ');

                   }
                   else{
                                   if(ta[2]!=48){
                                           Lcd_WriteDate(ta[2]);
                                           Lcd_WriteDate(ta[3]);
                                           Lcd_WriteDate(ta[4]);
                                           Lcd_WriteDate('u');
                                            Lcd_WriteDate('H');
                                           Lcd_WriteDate(' ');
                                           Lcd_WriteDate(' ');
                                   }
                                   else{
                                                              if(ta[3]!=48){
                                                                           Lcd_WriteDate(ta[3]);
                                                                           Lcd_WriteDate(ta[4]);
                                                                        Lcd_WriteDate('u');
                                                                        Lcd_WriteDate('H');
                                                                        Lcd_WriteDate(' ');
                                                                        Lcd_WriteDate(' ');
                                                                        Lcd_WriteDate(' ');
                                                                  }
                                                                else{

                                                                         Lcd_WriteDate(ta[4]);
                                                                         Lcd_WriteDate('u');
                                                                          Lcd_WriteDate('H');
                                                                         Lcd_WriteDate(' ');
                                                                         Lcd_WriteDate(' ');
                                                                         Lcd_WriteDate(' ');
                                                                         Lcd_WriteDate(' ');
                                                                }

                                   }

                   }

        }

}

////////////////////////////////////////////////////////////////////
//函数          Lcd_init(uchar com)
//功能    精确屏幕显示字符串
//参数    line  液晶屏的第几行  list  第几个位置开始写 (最多8个列)  *p要写的字符串
void  Lcd_ShowSring(uchar line,uchar list,uchar*p)
{
         switch(line){
                                case 1:   Lcd_WriteCom(0x80+list);break;        //第一行
                                case 2:   Lcd_WriteCom(0x90+list);break;        //第二行
                                case 3:   Lcd_WriteCom(0x88+list);break;        //第三行
                                case 4:   Lcd_WriteCom(0x98+list);break;        //第四行
                                default : break;

           }

            Lcd_String(p);

}

void  Value_to_ASCII1(uchar line,uchar list,unsigned long value)  //欧姆级
{
    unsigned char temp[] = "00000000欧";

        temp[0] = value/10000000%10 + 0x30;
    temp[1] = value/1000000%10 + 0x30;
    temp[2] = value/100000%10 + 0x30;
    temp[3] = value/10000%10 + 0x30;
    temp[4] = value/1000%10 + 0x30;
    temp[5] = value/100%10 + 0x30;
    temp[6] = value/10%10 + 0x30;
    temp[7] = value%10 + 0x30;
        if(temp[0]==0x30)  {
                temp[0]=' ';
                        if(temp[1]==0x30)  {
                                        temp[1]=' ';
                                        if(temp[2]==0x30)  {
                                                        temp[2]=' ';
                                                        if(temp[3]==0x30)  {
                                                                temp[3]=' ';
                                                                if(temp[4]==0x30)  {
                                                                        temp[4]=' ';
                                                                        if(temp[5]==0x30)  {
                                                                                temp[5]=' ';
                                                                                if(temp[6]==0x30)  {
                                                                                        temp[6]=' ';
                                                                                }
                                                                        }
                                                                }
                                                        }

                                        }
                        }
        }

        Lcd_ShowSring( line,list,temp) ;

}

void  Value_to_ASCIIC(uchar line,uchar list,unsigned long value)
{
    unsigned char temp[] = "00000000nF";

        temp[0] = value/10000000%10 + 0x30;
    temp[1] = value/1000000%10 + 0x30;
    temp[2] = value/100000%10 + 0x30;
    temp[3] = value/10000%10 + 0x30;
    temp[4] = value/1000%10 + 0x30;
    temp[5] = value/100%10 + 0x30;
    temp[6] = value/10%10 + 0x30;
    temp[7] = value%10 + 0x30;
        if(temp[0]==0x30)  {
                temp[0]=' ';
                        if(temp[1]==0x30)  {
                                        temp[1]=' ';
                                        if(temp[2]==0x30)  {
                                                        temp[2]=' ';
                                                        if(temp[3]==0x30)  {
                                                                temp[3]=' ';
                                                                if(temp[4]==0x30)  {
                                                                        temp[4]=' ';
                                                                        if(temp[5]==0x30)  {
                                                                                temp[5]=' ';
                                                                                if(temp[6]==0x30)  {
                                                                                        temp[6]=' ';
                                                                                }
                                                                        }
                                                                }
                                                        }

                                        }
                        }
        }
   Lcd_ShowSring( line, list,temp) ;
}

网友A:
哪里会编程也,只会抄程序,数据往LCD上送,抄一段程序,OK了。
现在数据要送到LED上,傻眼了。
先画出硬件LED驱动图,再依图中LED的段位连接做译码,做好这两点你就能完成本题了。

网友B:
看下LED有没有驱动芯片控制,有的就通过芯片控制,没有直接控制,控制之前看下共阳或者共阴极,即可。

网友C:
给你个提示,网上有你这种例子,相似度有9成,你找找改改就好了。又学到技术又开界眼了,何乐而不为呢

网友D:
顶沙发,直接用别人的代码,不是不行,而且是最好的办法,关键得仔细看看,起码别人辛苦写的注释得认真看看吧,得知道某一块是起什么作用的. 多琢磨别人的代码,也可以试着修改别人的代码,观察修改后的运行结果等等,只有这样,自己的水平才能提高.

你这个要改用LED显示,那么跟LCD驱动之类的东西都可以不要了,自己参考Value_to_ASCII1这个函数,改写下,让他符合LED显示就行了.这个难度很低,应该初学单片机一两周就会了,具体怎么实现如果不是很清楚还是返回去看看书,琢磨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