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存器仅指基本RS锁存器吗?

楼主(2019-06-20):
怎么在有的书上说电平触发的都叫锁存器边沿触发的叫触发器,有的地说没有时钟控制的叫锁存器有时钟控制的叫触发器,有的地说锁存器就是基本RS触发器。这锁存器和触发器到底有什么区别联系,是包含于被包含的关系吗?不要复制网上的内容说说自己的理解。网上百度的都都看过了

网友A:
JK触发器,RS触发器,锁存器,环形计数器。。。。。。。。。。。这些个东西就像是五笔字根一样,只有在你刚刚开始学的时候有用,久了你就忘记它们是什么了。与其纠结于这东西,还不如好好的学一下编程

网友B:
触发:一触即发,输出的改变,仅发生在输入的边沿,如上升沿可下降沿。
锁存:连锁带存,不限方式,输入条件出现时保存数据,输入条件消失时已保存的数据不再改变。
因此锁存器在输入动荡时,输出是可以改变的!
例如:D锁存器控制端ALE=1时输入数据,这时输出Q=输入D,如果D变动,则输出Q也跟着变动。
但当:ALE=0时,则禁止输入数据时,Q永远不变,与D变不变无关。(单片机外RAM扩充时常用它)。
实际上它锁存数据发生在ALE=1的后沿(变成0的时候)。
而D触发器(设上沿触发):Q=D只在CLK的上沿瞬间,其余时间不会改变。

网友C:
还有其他类型的锁存器 比如JK锁存器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