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n实物上没有SENSA和SENSB啊,那怎么办呢?仿真图上不是要接地的吗

楼主(2019-06-20):
(无正文)

网友A:
l298n实物上没有SENSA和SENSB?不可能的~查查l298n手册吧

网友B:
不管哪一种两使能接口应该都有的

第一种电路

第一种电路

第二种实物

第二种实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管哪一种两使能接口应该都有的

那sensa和sensb在你所发的实物的哪里呢?可以标出来吗?我就是不清楚。是通道使能a里面那个插针吗,还是5v使能哪里啊

网友B:
通道使能A,通道使能B,6脚,11脚,ENA,  ENB
这两个脚必须为高电平,电机才会转,否则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