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智能调光灯的过程中,台灯一闪一闪的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9-06-20):
有大神知道在做智能调光灯的过程中,台灯一闪一闪的是什么情况?

网友A:
电压不稳定吧

网友B:
可能是软件有问题,这是仿真应该不存在接触不良

网友C:
Q1、Q2反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Q1、Q2反了吧?!!!

高见,楼主的电路,两个三极管无法正常导通

网友E:
Q1反了,应该集电极接地。

网友F:
这个比较有意思

网友G:
感觉是电压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Q1反了,应该集电极接地。

不行,换了反而灯不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