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你RDA5807调频收音机电路DIY

楼主(2019-06-20):
看了网上一些关于调频收音机的资料,很多都加入了程序控制,有点麻烦,下面推荐给大家一款可以自己DIY的不用编程的迷你调频收音机。PCB软件中没有找到RDA5807,用16脚排阻代替,原理图及实物照片如下图:

如想看调试视频可进那个宝进行观看
,亲测声音效果还可以,
供电采用一节3.7V锂电池,或一节3V2032纽扣电池,或2节或31.5V的干电池串联均可

网友A(2019-08-02):
你的电路图和实际电路板看着不匹配啊。

网友A:
能不能发一个详细的图,根据RDA5807引脚图6脚应该是GND,你电路图上连了VCC,

网友B(2020-09-12):
这么简单?

网友C:
这根本就不是RDA5807的电路图,这是GS1299的应用电路,因为GS1299本来就不需要用单片机控制

网友D(2021-10-06):
实验证明,RDA5807FP和GS1299线路一样,同一款PCB做了两个都能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发一个详细的图,根据RDA5807引脚图6脚应该是GND,你电路图上连了VCC,

你看错了,楼主的图没错

网友F:
这里有RAD5807的原理图及PCB版图的元件,导入你的IDE即可用。
http://www.51hei.com/bbs/dpj-213476-1.html

网友G(2022-10-13):
RDA5807FP的数据手册6脚是GND,这个有什么说法么,该电路直接可以使用么。

网友H(2023-05-05):
引用 网友G:
RDA5807FP的数据手册6脚是GND,这个有什么说法么,该电路直接可以使用么。

是啊,我也看到第6脚应该接地(RDA5807FP芯片),可是这里接了高电平
求高手解答

网友I:
6脚接高是内部自己控制可以手动调台,接地是靠外部单片机控制,无法手动调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