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代码运行错误!

楼主(2019-06-20):
(图片)

网友A:
基本的英文都不懂?我看你适合做CEO啊。
第一行:警告,打不开STC12xxxxxx.h文件.
下面呢都是为定义,估计第一行解决后就都无问题了

网友B:
你的工程路径没有设置。在工程设置中,把你使用的keil中的INC路径加上

网友B:
宏晶的单片机的话,需要专门把宏晶用的库引进来,具体做法是:在宏晶提供的ISP下载程序中,点击红色圆框圈起来的部分。然后在keil的工程中,使用STC的库,选中MPU。

网友C:
头文件改成#include <reg52.h>试试看

网友D:
就是找不到头文件,去STC官方下载一个丢里面即可

网友E:
产生原因:你那个STC12xxxxxx.h这个单片机头文件没有加入到你这个target1工程中来,系统在编译时找不到STC12xxxxxx.h这个文件,对这头文件里面的定义文件也找不到,所以系统编译后会提示没有定义那边变量或者宏
解决方法:第一步:你把那款单片机头文件(源文件.h)放到你建的那个工程文件夹里
第二步:把那个文件加入到你工程中,在keil软件中的工程名那儿,点击右键,找到Add Existing Files to xxx那行,把你那个STC12xxxxxx.h源文件加入到这个工程来,然后重新编译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