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S51单片机超声波测距系统Proteus仿真+注释详细的代码

楼主:
测距精度不是特别的准确。

//    基于AT89C51/52单片机的超声波测距系统
//    测量范围:40-690厘米
//    晶振:12MH
//    2015年5月
#include <REGX51.H>                                //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bjh P3_1                            //定值输出(继电器)
#define sx P0_2                 //报警值输出(声音)
#define csbout P2_7                         //超声波发送
#define csbint P3_5                         //超声波接收

uchar ec,cls,cs,mq,xm0,xm1,xm2,sec20,sec,sec1,buffer[3]; //程序中使用的变量
uchar convert[10]={0x81,0xED,0xA2,0xA8,0xCC,0x98,0x90,0xAD,0x80,0x88};//0~9段码
uint zzz,dz,i,jsz,t;//程序中使用的变量  zzz:测量上限,dz:报警定值,i:延时变量,jsz:距离测量结果,t:时间
static uchar bdata ke;         //可位寻址的状态寄存器
float csbc;             //超声波速储存单元

sbit LED1 = P3^4;                        //数码管位驱动
sbit LED2 = P3^2;                        //数码管位驱动
sbit LED3 = P3^3;                        //数码管位驱动

void delay(i);                                //延时函数
void scanLED();                                //显示函数
void timeToBuffer();                //显示转换函数
void time();                                //计时处理
void csbcj();                                //超声波测量处理
void bgcl();                                //继电器报警处理
void csbfs();                                //超声波发送

void offmsd();              //百位为零时不显示处理

void main()                                        //主程序
{
        EA=1;                                           //开中断
          TMOD=0x11;                                 //设定时器1定时
        csbout=1;                                //单片机超声波输出端口置高电平
        TR1=0;                                        //定时器1停止工作
        zzz=699;                                //测量上限值
        mq=40;                                        //盲区值
    dz=120;                                        //报警值初值
        cls=1;                                        //每秒测量次数
    csbc=0.034;            //20度时的超声波速度:厘米/uS
        bjh=1;                                        //继电器停止工作
        sx=0;                                        //蜂鸣器停止工作
        ec=100;
        while(1)
        {
            ec++;
                if (ec>100)                        //超声波测量标志为100时进行测量
                {
                    cls=~cls;
                    ec=0;                        //超声波测量标志置0
                        csbcj();         //调用超声波测量程序
                    timeToBuffer();                //调用转换段码功能模块
                        offmsd();           //调用显示转换程序
                        bgcl();              //调用报警处理程序
                }
                  scanLED();                             //调用显示函数
                if((jsz<dz)&(cls==1))                                //判断是否达到报警值
                {
                   i=5;
                   while(i--)
                   {
                                   sx=~sx;             //发出“滴”声响
                        delay(70);
                   }

                }
                else  {sx=0;}
        }
}

void delay(i)                                //延时子程序
{
    while(--i);
}

void scanLED()                             //显示功能模块
{
        P2=buffer[2];            //显百位段
        LED1=0;                  //显百位位
        delay(40);                                 //百位显示延时          程序要下载到实物中时改为delay(2);        下同
        LED1=1;                  //关闭百位显示
        delay(2);               //关闭百位显示延时        程序要下载到实物中时改为delay(50);        下同
        P2=buffer[1];                         //显十位段
        LED2=0;                  //显十位位
        delay(40);                //百十位显示延时
        LED2=1;                  //关闭十位显示
        delay(2);               //关闭十位显示延时
        P2=buffer[0];            //显个位段
        LED3=0;                  //显个位位
        delay(40);                //显个位段
        LED3=1;                  //百关闭个位显示
        delay(2);               //百关闭个位显示延时
}

void timeToBuffer()                                    //转换段码功能模块
{
        if (jsz>zzz)                //测量值大于测量上限时显示“CCC”
        {
                buffer[0]=0x93;                //显示 C
                buffer[1]=0x93;                        //显示 C
                buffer[2]=0x93;                        //显示 C
        }
        else if (jsz<mq)           //测量值小于测量下限时显示“CCC"
        {
                buffer[0]=0xFE;               //显示 -
                buffer[1]=0xFE;        //显示 -
                buffer[2]=0xFE;        //显示 -
        }
        else
        {
                xm0=jsz/100;            //计算百位值
                xm1=(jsz-xm0*100)/10;   //计算十位值
                xm2=jsz-xm0*100-xm1*10; //计算个位值
                buffer[0]=convert[xm2];        //进行个位显示段码转换
                buffer[1]=convert[xm1]; //进行十位显示段码转换
                buffer[2]=convert[xm0]; //进行百位显示段码转换
                if (buffer[2]==0x81)    //判断百位是否为零
                {
                        buffer[2]=0xFF;     //百位为零时不显示
                }
        }
}

void csbcj()                                        //超声波测距程序
{
        TR0=0;                  //停止定时器1工作
        TH1=0x00;                                //计时器1清零
        TL1=0x00;               //计时器1清零
        csbint=1;               //置单片机超声波接收口高高电平
        sx=0;                   //停止报警声响
        delay(1700);            //进行延时
        csbfs();                //调用超声波发送子程序:CSBFS.ASM
        csbout=1;               //置单片机超声波输出端口P2.7为高电平
        TR1=1;                                        //超声波发头发送完超声波后,启动定时器1进行计时
        i=250;                            //盲区处理系数
        while(i--)              //盲区延时处理
        {
        }
        i=0;
        while(csbint)                        //进行超声波回波判断,判断接收回路是否收到超声波的回波,接收到回波时,csbint=0
        {
                i++;
                if(i>=3300)         //规定时间没收到回波时退出判断处理程序
                csbint=0;           //规定时间内接收到回波时,置csbint=0
        }
        TR1=0;                  //停止计时器1计时
        t=TH1;                                        //提取计时器记录的高8位值
        t=t*256+TL1;            //计算计时的总时间
        TR0=1;                  //恢复定时器0工作
        csbint=1;               //超声波接收端置高电平,这下次测量做准备
        jsz=t*csbc;                                //计算测量结果
        jsz=jsz/2;              //计算测量结果
}

void bgcl()                 //报警处理继电器动作判断程序
{
        if (jsz<dz)             //测量值低于设定的报警值,继电器吸合
        {
                bjh=0;              //继电器吸合
        }
        else
        {
                bjh=1;                                //继电器断开
        }
}

void offmsd()                                                            //百位为数0判断模块
{
    if (buffer[2]==0x81)                                      //如果值为零时百位不显示
    buffer[2] = 0xf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