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D软件能打开PROTEL99画的PCB文件么

楼主(2019-06-20):
(无正文)

网友A:
不可以的

网友B:
同款高版本软件当然可以兼容低版本文件。

网友C:
可以是可以,但是内容可能有损失吧

网友D:
可以打开,已经干过

网友E:
可以打开的,你试试

网友F:
可以打开 不过最好下一个PROTEL99吧 也不大

网友G:
可以的。导入向导可以添加

网友H:
可以,但是会有元件不兼容

网友I:
能啊,PROTEL99是AD的前身

网友J:
可以是可以,但是这两个软件不是一个公司出的,肯定有一定的差异,有可能你打开文件的时候,2个软件的库不一样,可能导致你某一个元器件无法正确显示

网友K:
我的ad6.9可以

网友L:
可以,AD是99的高版本,兼容的,直接导入。

网友M:
可以打开,打开时根据向导一直点下一步就可以了

网友N:
我经常用,直接干就完了

网友O:
好像不行,我用AD打开protel文件没反应

网友P(2019-08-06):
可以,但有可能出问题。我用AD18打开的protel99se设计的.pcb文件,发现有一部分电源层网络丢了!!有大神知道原因吗,求指教。不想用protel99

网友Q(2019-09-15):
用导入,地层可能会掉

网友R:
能,需要用导入向导导入。最新的ad18 19自带,9.4以前的也自带,其他的版本需要手动添加向导,具体你搜搜教程~

网友S:
可以啊,直接导入就行。

网友T:
有些可以,有些不可以。。有些版本是向上兼容的,有些是向下兼容的。。。而且如果你用的元件在后面更新中淘汰删除了的话,就无法识别,自然就会出问题。

网友U:
可以的,因为protel 99就是AD的旧版本

网友V:
就是版本兼容问题。最好还是用99

网友W:
可以的,他们现在属于同一个公司。

网友X:
可以的, 会自动转换的

网友Y:
可以的,打开的时候AD有提示,会进行格式转换的。

网友Z:
可以打开

网友AA(2019-10-23):
可以的,导一下就可以了,只不过导出来的可能有些地方会有缺失

网友AB:
不可以。装个AD

网友AC:
能打开,文件格式要改一下

网友AD:
可以打开,不是很复杂的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AE:
可以打开,直接吧.DDB文件拖进AD就可以了

网友AF:
可以打开,但是需要注意转换时可能有些地方会因为版本问题,导致不一样。需要认证核对

网友AG:
可以的,Altium Designer可以导入protel99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