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在这个单片机程序怎么不闪烁,使用中断和定时器使这两数码管闪烁

楼主(2019-06-20):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1 = P1^0;
sbit LSA2 = P1^1;

u8 n=0;
u8 cnt=0;

u8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DigDisplay()
{
        u8 i;
        if(n==1)
        {
                for(i=0;i<2;i++)
                {
                        switch(i)
                        {
                                case 0:
                                LSA1=0;LSA2=1; P2=~(smgduan[1]);break;
                                case 1:
                                LSA1=1;LSA2=0; P2=~(smgduan[4]);break;
                        }
                        delay(10);
                        P2=0xff;
                }
        }
        if(n==0)
        {
                LSA1=1;LSA2=1;
                P2=~(smgduan[8]);
                delay(10);
        }
}

void exint0() interrupt 0
{
        n = !n;
}

void main()
{
        TMOD = 0x01;
        TH0 = 0xB8;
        TL0 = 0x00;
        TR0 = 1;

  IT0 = 1;
  EX0 = 1;
  EA = 1;

    while(1)
        {
                u8 i=0;
                DigDisplay();
                if(TF0 == 1)
                {
                        TF0 = 0;
                        TH0 = 0xB8;
                        TL0 = 0x00;
                        cnt++;
                        if(cnt >= 50)
                        {
                                cnt = 0;
//                                LSA1=1;LSA2=
                    P2=0xff;
                                delay(500);

                        }
                }
        }

}

网友A:
没接上拉电阻?

网友B:
把 n = !n; 放到 78行不就可以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 n = !n; 放到 78行不就可以了么

我想的是在显示14时,数码管闪烁,而88不显示

楼主:
可以不用上拉电阻,单片机可以驱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的是在显示14时,数码管闪烁,而88不显示

你的标题实在看不懂,不是14,88轮流显示?
显示14时,数码管闪烁?
显示88时,数码管不闪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标题实在看不懂,不是14,88轮流显示?
显示14时,数码管闪烁?
显示88时,数码管不闪烁?

对原先的解决了,我把LSA1=1和LSA2=1改成了都等于0

if(cnt >= 50)
                        {
                                cnt = 0;
//                                LSA1=1;LSA2=
                    P2=0xff;
                                delay(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