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老哥解释下这个单片机定时器是怎么算的?

楼主(2019-06-20):
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A:
红外传感器1

网友B:
定时初值=65536-(FOSC/FD/FREQ) FOSC表示晶振频率  FD分频 1T或者12T  FREQ表示定时时间的倒数

网友C:
遇到问题不思考,总是问别人,永远学不会单片机。
8051内部有一个16位的定时器,还有一个16位身上计数器。
当你设定好了定时的初始值之和工作模式之后,计数器就会从你设定的这个值以单片机的12个时钟一次加1,向上加,当加到65535之后,下一次再加就是0了。
比如,你晶振是12MHZ的,12个时钟刚好就是1uS
你设定的定时的初始值为65500,当开启定时器之后,35uS之后就会产生一次溢出,或是中断,或者是延时,由你设定。
如果不明白,先去看8051的基础再学编程,总比你现在好

网友D:
可以可以用软件来算初始值

网友E:
TH0=(65536-50000)/256,TL0=(65536-50000)%256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遇到问题不思考,总是问别人,永远学不会单片机。
8051内部有一个16位的定时器,还有一个16位身上计数器。 ...

老哥教训的是

网友F:
多动脑子,学好基础,更上一层楼,加油
TH0=(65536-50000)/256,TL0=(65536-50000)%256

网友G:
如果这个也不会算,劝你不要学单片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