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SHT30温湿度计程序PCB文件 UART输出

楼主(2019-06-20):
挺不错的资料,已经量产,对制作温湿度计的很有帮助

如果您需要再次烧录,请按此HEX文件进行烧录即可,芯片的Option选型按默认配置即可。

演示,烧录文件STM32F0XX_MD.HEX,HEX格式)放置在这个目录下面:
...\Project\SHT30\EWARM\STM32F0XX_MD(STM32F0x1xx)\Exe\

烧录工具一般用 ST-LINK/V2, 或者J-LINK都可以!

Altium Designer画的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
//    S E N S I R I O N   AG,  Laubisruetistr. 44, CH-8712 Staefa, Switzerland
//==============================================================================
// Project   :  SHT3x Sample Code (V1.0)
// File      :  sht3x.c (V1.0)
// Author    :  RFU
// Date      :  16-Jun-2014
// Controller:  STM32F100RB
// IDE       :  礦ision V4.71.2.0
// Compiler  :  Armcc
// Brief     :  Sensor Layer: Implementation of functions for sensor access.
//==============================================================================

//-- Includes ------------------------------------------------------------------
#include "sht3x.h"
#include "i2c_hal.h"

//-- Defines -------------------------------------------------------------------
// CRC
#define POLYNOMIAL  0x131 // P(x) = x^8 + x^5 + x^4 + 1 = 100110001

//------------------------------------------------------------------------------
// IO-Pins                             /* -- adapt the defines for your uC -- */
//------------------------------------------------------------------------------
// Reset on port B, bit 12
#define RESET_LOW()  (GPIOB->BSRR = 0x10000000) // set Reset to low
#define RESET_HIGH() (GPIOB->BSRR = 0x00001000) // set Reset to high

// Alert on port B, bit 10
#define ALERT_READ   (GPIOB->IDR  & 0x0400)     // read Alert
//------------------------------------------------------------------------------

//-- Global variables ----------------------------------------------------------
u8t _i2cWriteHeader;
u8t _i2cReadHeader;

//==============================================================================
void SHT3X_Init(u8t i2cAdr){              /* -- adapt the init for your uC -- */
//==============================================================================
        // init I/O-pins
        RCC->APB2ENR |= 0x00000008;  // I/O port B clock enabled

  // Alert on port B, bit 10
        GPIOB->CRH   &= 0xFFFFF0FF;  // set floating input for Alert-Pin
  GPIOB->CRH   |= 0x00000400;  //

  // Reset on port B, bit 12
        GPIOB->CRH   &= 0xFFF0FFFF;  // set push-pull output for Reset pin
  GPIOB->CRH   |= 0x00010000;  //
        RESET_LOW();

  I2c_Init(); // init I2C
  SHT3X_SetI2cAdr(i2cAdr);

        // release reset
        RESET_HIGH();
}

//==============================================================================
void SHT3X_SetI2cAdr(u8t i2cAdr){
//==============================================================================
  _i2cWriteHeader = i2cAdr << 1;
  _i2cReadHeader = _i2cWriteHeader | 0x01;
}

//==============================================================================
etError SHT3x_ReadSerialNumber(u32t *serialNbr){
//==============================================================================
  etError error; // error code
  u16t serialNumWords[2];

  error = SHT3X_StartWriteAccess();

  // write "read serial number" command
  error |= SHT3X_WriteCommand(CMD_READ_SERIALNBR);
  // if no error, start read access
  if(error == NO_ERROR) error = SHT3X_StartReadAccess();
  // if no error, read first serial number word
  if(error == NO_ERROR) error = SHT3X_Read2BytesAndCrc(&serialNumWords[0], ACK, 100);
  // if no error, read second serial number word
  if(error == NO_ERROR) error = SHT3X_Read2BytesAndCrc(&serialNumWords[1], NACK, 0);

  SHT3X_StopAccess();

  // if no error, calc serial number as 32-bit integer
  if(error == NO_ERROR)
  {
    *serialNbr = (serialNumWords[0] << 16) | serialNumWords[1];
  }

  return error;
}

//==============================================================================
etError SHT3X_ReadStatus(u16t *status){
//==============================================================================
  etError error; // error code

  error = SHT3X_StartWriteAccess();

  // if no error, write "read status" command
  if(error == NO_ERROR) error = SHT3X_WriteCommand(CMD_READ_STATUS);
  // if no error, start read access
  if(error == NO_ERROR) error = SHT3X_StartReadAccess();
  // if no error, read status
  if(error == NO_ERROR) error = SHT3X_Read2BytesAndCrc(status, NACK, 0);

  SHT3X_StopAccess();

  return error;
}

//==============================================================================
etError SHT3X_ClearAllAlertFlags(void){
//==============================================================================
  etError error; // error code

  error = SHT3X_StartWriteAccess();

  // if no error, write clear status register command
  if(error == NO_ERROR) error = SHT3X_WriteCommand(CMD_CLEAR_STATUS);

  SHT3X_StopAccess();

  return error;
}

//==============================================================================
etError SHT3X_GetTempAndHumi(ft         *temp,
                             ft         *humi,
                             etRepeatab repeatab,
                             etMode     mode,
                             u8t        timeout){
//==============================================================================
  etError error;

  switch(mode)
  {
    case MODE_CLKSTRETCH: // get temperature with clock stretching mode
      error = SHT3X_GetTempAndHumiClkStretch(temp, humi, repeatab, timeout); break;
    case MODE_POLLING:    // get temperature with polling mode
      error = SHT3X_GetTempAndHumiPolling(temp, humi, repeatab, timeout); break;
    default:
      error = PARM_ERROR; break;
  }

  return error;
}

//==============================================================================
etError SHT3X_GetTempAndHumiClkStretch(ft         *temp,
                                       ft         *humi,
                                       etRepeatab repeatab,
                                       u8t        timeout){
//==============================================================================
  etError error;        // error code
  u16t    rawValueTemp; // temperature raw value from sensor
  u16t    rawValueHumi; // humidity raw value from sensor

  error = SHT3X_StartWriteAccess();

  // if no error ...
  if(error == NO_ERROR)
  {
    // start measurement in clock stretching mode
    // use depending on the required repeatability, the corresponding command
    switch(repeatab)
    {
      case REPEATAB_LOW:    error = SHT3X_WriteCommand(CMD_MEAS_CLOCKSTR_L); break;
      case REPEATAB_MEDIUM: error = SHT3X_WriteCommand(CMD_MEAS_CLOCKSTR_M); break;
      case REPEATAB_HIGH:   error = SHT3X_WriteCommand(CMD_MEAS_CLOCKSTR_H); break;
      default:              error = PARM_ERROR; break;
    }
  }

  // if no error, start read access
  if(error == NO_ERROR) error = SHT3X_StartReadAccess();
  // if no error, read temperature raw values
  if(error == NO_ERROR) error = SHT3X_Read2BytesAndCrc(&rawValueTemp, ACK, timeout);
  // if no error, read humidity raw values
  if(error == NO_ERROR) error = SHT3X_Read2BytesAndCrc(&rawValueHumi, NACK, 0);

  SHT3X_StopAccess();

  // if no error, calculate temperature in 癈 and humidity in %RH
  if(error == NO_ERROR)
  {
    *temp = SHT3X_CalcTemperature(rawValueTemp);
    *humi = SHT3X_CalcHumidity(rawValueHumi);
  }

  return error;
}

//==============================================================================
etError SHT3X_GetTempAndHumiPolling(ft         *temp,
                                    ft         *humi,
                                    etRepeatab repeatab,
                                    u8t        timeout){
//==============================================================================
  etError error;           // error code
  u16t    rawValueTemp;    // temperature raw value from sensor
  u16t    rawValueHumi;    // humidity raw value from sensor

  error  = SHT3X_StartWriteAccess();

  // if no error ...
  if(error == NO_ERROR)
  {
    // start measurement in polling mode
    // use depending on the required repeatability, the corresponding command
    switch(repeatab)
    {
      case REPEATAB_LOW:    error = SHT3X_WriteCommand(CMD_MEAS_POLLING_L); break;
      case REPEATAB_MEDIUM: error = SHT3X_WriteCommand(CMD_MEAS_POLLING_M); break;
      case REPEATAB_HIGH:                error = SHT3X_WriteCommand(CMD_MEAS_POLLING_H); break;
      default:                                 error = PARM_ERROR; break;
    }
  }

  // if no error, wait until measurement ready
  if(error == NO_ERROR)
  {
    // poll every 1ms for measurement ready until timeout
    while(timeout--)
    {
      // check if the measurement has finished
      error = SHT3X_StartReadAccess();

      // if measurement has finished -> exit loop
      if(error == NO_ERROR) break;

      // delay 1ms
      DelayMicroSeconds(1000);
    }

                // check for timeout error
                if(timeout == 0) error = TIMEOUT_ERROR;
  }

        // if no error, read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raw values
  if(error == NO_ERROR)
  {
    error |= SHT3X_Read2BytesAndCrc(&rawValueTemp, ACK, 0);
    error |= SHT3X_Read2BytesAndCrc(&rawValueHumi, NACK, 0);
  }

  SHT3X_StopAccess();

  // if no error, calculate temperature in 癈 and humidity in %RH
  if(error == NO_ERROR)
  {
    *temp = SHT3X_CalcTemperature(rawValueTemp);
    *humi = SHT3X_CalcHumidity(rawValueHumi);
  }

  return error;
}

//==============================================================================
etError SHT3X_StartPeriodicMeasurment(etRepeatab  repeatab,
                                      etFrequency freq){
//==============================================================================
  etError error;        // error code

  error = SHT3X_StartWriteAccess();

        // if no error, start periodic measurement
        if(error == NO_ERROR)
        {
    // use depending on the required repeatability and frequency,
          // the corresponding command
                switch(repeatab)
                {
                        case REPEATAB_LOW: // low repeatability
                                switch(freq)
                                {
                                        case FREQUENCY_HZ5:  // low repeatability,  0.5 Hz
                                                error |= SHT3X_WriteCommand(CMD_MEAS_PERI_05_L); break;
                                        case FREQUENCY_1HZ:  // low repeatability,  1.0 Hz
                                                error |= SHT3X_WriteCommand(CMD_MEAS_PERI_1_L); break;
                                        case FREQUENCY_2HZ:  // low repeatability,  2.0 Hz
                                                error |= SHT3X_WriteCommand(CMD_MEAS_PERI_2_L); break;
                                        case FREQUENCY_4HZ:  // low repeatability,  4.0 Hz
                                                error |= SHT3X_WriteCommand(CMD_MEAS_PERI_4_L); break;
                                        case FREQUENCY_10HZ: // low repeatability, 10.0 Hz
                                                error |= SHT3X_WriteCommand(CMD_MEAS_PERI_10_L); break;
                                        default:
                                                error |= PARM_ERROR; break;
                                }
                          break;

                        case REPEATAB_MEDIUM: // medium repeatability
                                switch(freq)
                                {
                                        case FREQUENCY_HZ5:  // medium repeatability,  0.5 Hz
                                                error |= SHT3X_WriteCommand(CMD_MEAS_PERI_05_M); break;
                                        case FREQUENCY_1HZ:  // medium repeatability,  1.0 Hz
                                                error |= SHT3X_WriteCommand(CMD_MEAS_PERI_1_M); break;
                                        case FREQUENCY_2HZ:  // medium repeatability,  2.0 Hz
                                                error |= SHT3X_WriteCommand(CMD_MEAS_PERI_2_M); break;
                                        case FREQUENCY_4HZ:  // medium repeatability,  4.0 Hz
                                                error |= SHT3X_WriteCommand(CMD_MEAS_PERI_4_M); break;
                                        case FREQUENCY_10HZ: // medium repeatability, 10.0 Hz
                                                error |= SHT3X_WriteCommand(CMD_MEAS_PERI_10_M); break;
                                        default:
                                                error |= PARM_ERROR; break;
                                }
                          break;

                        case REPEATAB_HIGH: // high repeatability
                                switch(freq)
                                {
                                        case FREQUENCY_HZ5:  // high repeatability,  0.5 Hz
                                                error |= SHT3X_WriteCommand(CMD_MEAS_PERI_05_H); break;
                                        case FREQUENCY_1HZ:  // high repeatability,  1.0 Hz
                                                error |= SHT3X_WriteCommand(CMD_MEAS_PERI_1_H); break;
                                        case FREQUENCY_2HZ:  // high repeatability,  2.0 Hz
                                                error |= SHT3X_WriteCommand(CMD_MEAS_PERI_2_H); break;
                                        case FREQUENCY_4HZ:  // high repeatability,  4.0 Hz
                                                error |= SHT3X_WriteCommand(CMD_MEAS_PERI_4_H); break;
                                        case FREQUENCY_10HZ: // high repeatability, 10.0 Hz
                                                error |= SHT3X_WriteCommand(CMD_MEAS_PERI_10_H); break;
                                        default:
                                                error |= PARM_ERROR; break;
                                }
                          break;
                        default:
                                error |= PARM_ERROR; break;
                }
        }

  SHT3X_StopAccess();

  return error;
}

//==============================================================================
etError SHT3X_ReadMeasurementBuffer(ft *temp, ft *humi){
//==============================================================================
  etError  error;        // error code
        u16t     rawValueTemp; // temperature raw value from sensor
  u16t     rawValueHumi; // humidity raw value from sensor

        error = SHT3X_StartWriteAccess();

        // if no error, read measurements
        if(error == NO_ERROR)        error = SHT3X_WriteCommand(CMD_FETCH_DATA);
        if(error == NO_ERROR)        error = SHT3X_StartReadAccess();
        if(error == NO_ERROR)        error = SHT3X_Read2BytesAndCrc(&rawValueTemp, ACK, 0);
        if(error == NO_ERROR) error = SHT3X_Read2BytesAndCrc(&rawValueHumi, NACK, 0);

        // if no error, calculate temperature in 癈 and humidity in %RH
        if(error == NO_ERROR)
        {
                *temp = SHT3X_CalcTemperature(rawValueTemp);
                *humi = SHT3X_CalcHumidity(rawValueHumi);
        }

        SHT3X_StopAccess();

        return error;
}

//==============================================================================
etError SHT3X_EnableHeater(void){
//==============================================================================
  etError error; // error code

  error = SHT3X_StartWriteAccess();

  // if no error, write heater enable command
  if(error == NO_ERROR) error = SHT3X_WriteCommand(CMD_HEATER_ENABLE);

  SHT3X_StopAccess();

  return error;
}

//==============================================================================
etError SHT3X_DisbaleHeater(void){
//==============================================================================
  etError error; // error code

  error = SHT3X_StartWriteAccess();

  // if no error, write heater disable command
  if(error == NO_ERROR) error = SHT3X_WriteCommand(CMD_HEATER_DISABLE);

  SHT3X_StopAccess();

  return error;
}

//==============================================================================
etError SHT3X_SoftReset(void){
//==============================================================================
  etError error; // error code

  error = SHT3X_StartWriteAccess();

  // write reset command
  error |= SHT3X_WriteCommand(CMD_SOFT_RESET);

  SHT3X_StopAccess();

        // if no error, wait 50 ms after reset
        if(error == NO_ERROR) DelayMicroSeconds(50000);

  return error;
}

//==============================================================================
void SHT3X_HardReset(void){
//==============================================================================
        // set reset low
        RESET_LOW();

……………………

网友A(2019-12-27):
谢谢楼主分享,受用非浅。

网友B(2020-06-30):
压缩包里有原理图吗

网友C(2021-09-09):
请问这个开发软件是哪个,是keil5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