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单片机流水灯八个只亮四个?

楼主(2019-06-20):
#include "c8051F410.h"
#define NEW_BOARD
#ifdef NEW_BOARD
sbit LED8=P2^1;
sbit LED7=P2^0;
sbit LED6=P0^7;
sbit LED5=P0^6;
sbit LED4=P0^3;
sbit LED3=P0^2;
sbit LED2=P0^1;
sbit LED1=P0^0;
sbit KEY5=P1^7;
sbit KEY4=P1^6;
sbit KEY3=P1^5;
sbit KEY2=P1^4;
sbit KEY1=P1^3;
sbit SPKOUT=P2^2;
#endif
void delay(int m){
int i,j;
for(i=0;i<100;i++)
for(j=0;j<250*m;j++);
}
void init(void);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init();

        LED1 = 1;
        LED2 = 1;
        LED3 = 1;
        LED4 = 1;
        LED5 = 1;
        LED6 = 1;
        LED7 = 1;
        LED8 = 1;
        //KEY1=1;
        SPKOUT = 0;

    for(i=1;i<9;i++)
        {          if(KEY1==0){
                         SPKOUT = 1;

                        LED1 = 0;
                        delay(10);
                        SPKOUT = 0;
                        LED2 = 0;
                        delay(10);
                        SPKOUT = 1;
                        LED3 = 0;
                        delay(10);
                        SPKOUT = 0;
                        LED4 = 0;
                        delay(10);
                        SPKOUT = 1;
                        LED5 = 0;
                        delay(10);
                        SPKOUT = 0;
                        LED6 = 0;
                        delay(10);
                        SPKOUT = 1;
                        LED7 = 0;
                        delay(10);
                        SPKOUT = 0;
                        LED8 = 0;
                        delay(10);
                        P0=0x00;
        }          }

   }

void init(void)
{
        PCA0MD=0x00;
        OSCICN=0xc7;
#ifdef NEW_BOARD
        P0MDIN=0xFF;
        P0MDOUT=0x10;
        P0SKIP=0xCF;
        P1MDIN=0xFF;
        P1MDOUT=0x00;
        P1SKIP=0xFF;
        P2MDIN=0xFF;
        P2MDOUT=0x04;
        P2SKIP=0xFF;
#endif
        XBR0=0x01;
        XBR1=0x41;
}

网友A:
s2,s3,s4,s5连接了吗。

网友B:
检查一下连接性

网友C:
先在主函数里加入While(1)死循环,然后写入P0 = 0;先确定是电路的问题还是程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