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层板PCB画板的相关问题

楼主(2019-06-20):
我最近想画一个STM32F429,想画宽4.7,长8.4cm的6层板子,但是我查了6层板的价格,打样5块700元左右,好贵啊,我看了一眼野火STM32f429的核心板钱6层是188元,按这么算板子的价格是140元,好有一些芯片钱,这才赚几个钱啊!大家知道有其他便宜做pcb板的方法吗,便宜,求推荐.

网友A:
打样钱是一次性的,这和照相一个道理,照相贵,有了底片洗照片便宜。

网友B:
有便宜的PCB制作;可是,太便宜,你敢用吗?

网友C:
PCB板以双面板(或单面)为计价基础,4层以上称多层板,定制价格呈爆炸性增长。不是因为材料贵而是因为加工工艺复杂,不是特别的需求不要随便设计为多层板。否则老板会摔杯子的,甚至请你卷铺盖。

网友D(2021-06-01):
这和塑料外壳开模一样,一个壳几块钱,开模几百块,量大就便宜。

网友E:
量产按照平方算钱的,可以自己组拼或者让厂家帮你组拼

网友F:
开工费和采购量决定了价格,投板厂家也很关键

网友G:
打样就是贵!曾打样FPC,10片收费1500,后期2000片收费也才3000,

网友H:
如果是学习板,何必拘泥于外形呢?
直接整一块A4大小的双层板都不用700块吧,可以换一个面积大点的4层板,价钱都要少一些的,层数越多,工艺越复杂,收费自然就高了

网友I:
个人做板子2层就挺麻烦了。 多层板要压制。中间的过孔处理很复杂,要激光打孔、只能去工厂打。自己用如果能降成4层板,捷配可以免费打。非要6层,那就只能掏钱了

网友J:
为什么要6层,2层就行了,现在网上好多打板了50元搞定

网友K:
我觉得设计成2层比较合适,不够用可以将板子设计大些,多层板收费很贵,除非量特别大且项目利润丰厚。

网友L:
别说几百块,上千块的也有,打多了你就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