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51无法生成hex文件

楼主(2019-06-20):
我师兄写了一个c语言的程序,用他的电脑可以正常生成hex文件,并且可以正常烧录。我复制粘贴过来之后无法生成hex文件,但其他程序都能生成hex文件,单独这一个程序无法生成hex文件。

网友A:
Optiongs里的Output选项界面上有HEX,需打勾,,才能生成hex文件!

网友B:
你重新建个工程,把程序copy过去看看

网友C:
Project-Optiongs-Output-Creat HEX(Alt+F7),打勾

网友D:
是不是没有编译,或者保存

网友E:
Output中有生成HEX,不打勾生不成hex文件,再不行你新建一个程序试试,或者重启电脑,

网友F:
output中的create hex file 前面有没有打上勾

网友G:
Optiongs里的Output选项界面上有HEX,Output前一个选项,同时修改晶振,一般为12,才能生成hex文件!

网友H:
如果已经勾选楼下说的,建议重新建一个文件,不要在原来的工程。

网友I:
你可以用Kile软件重新创建一个新的程序,然后将你的程序复制进去,点开Target,找到output,点击生成一个hex文件试试

网友J:
是不是汉化了?汉化容易BUG

网友K:
按Alt+F7,然后点到output界面,在HEX那边点上勾就行了。

网友L:
Optiongs里的Output选项界面上有HEX,需打上勾才能生成.hex文件的

网友M:
在options里的那个output里点击create HEX

网友M:
在options里面的那个output里将create HEX打钩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