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ADC0809进行A/D转换, 加单一T0中断这样写是哪里出问题了, 一直void出错误

楼主(2019-06-20):
   加单一T0中断这样写是哪里出问题了, 一直void出错误

网友A:
void 前面的main主程序少了一个}

网友B:
你对单片机还不了解:劝你看看中断系统,先搞清楚什么是外部中断,什么是定时器中断,然后开始写程序也不晚。
欲速则不达。

网友B:
哦,你还是先把单片机原理及结构整清楚。

网友C:
看看调用,还有板块内部有没有问题

楼主:
好的,谢谢你们的指导

网友D:
不要看ADC0808这种过时芯片了,纯粹是浪费时间,这种东西实用中根本不会用到,现在随便一款单片机,只有片上有ADC的,至少都有10位了.操作起来也很方便,参考例程也很容易找.当然,如果为了应付考试,那就另说了....

网友E:
看看单片机的课本,你现在对他不太熟悉

网友F:
写程序按规范,就不会错,话说抄书都抄错!!

网友G:
你看看中断系统,先搞清楚什么是外部中断,什么是定时器中断,然后开始写程序也不晚。
欲速则不达,打好基础很重要。

网友H:
看图,重写吧

网友I(2019-12-23):
谁能给个正确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