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 isis里面这两个是啥元器件?

楼主(2019-06-21):
菜鸟跪求大神告知。急急急!!!!!!!!!!

网友A:
图一是运算放大器,有一个输入三个输出。
图二是方波脉冲

网友B:
前面的是运算放大器吧具体型号你去子分类里找找,后面那个是示波器吧

网友C:
简单运算放大器,和一个方波

网友D:
图一是运算放大器(实际电路中,通常结合反馈网络共同组成某种功能模块,它是一种带有特殊耦合电路及反馈的放大器,其输出信号可以是输入信号加,减或微分,积分等数学运算的结果),图二是示波器(示波器是一种用途十分广泛的电子测量仪器。它能把肉眼看不见的电信号变换成看得见的图象,)

网友E:
第一个应该是运放一类的东西,因为有1个输入口,3个输出口。第二个应该与波形或者信号有关

楼主:
[url=forum.php?mod=redirect

问题是我真找不到 应该是要自己组合吧

网友F:
运算放大器

网友G:
第一个是运算放大器,得接一个输入

网友H:
第一个是运算放大器第二个是示波器

网友I:
AMP运放,后面是波形发生器(方波的),还有正弦三角波等,在清单里找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