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循迹小车测试程序

楼主(2019-06-21):
//        CCAP0H的数值为控制左轮快慢        CCAP1H的数值为控制右轮快慢         CCAP0H与CCAP1数值只能在0-255之内
//        通过修改        CCAP0H 与        CCAP1H         的数值来使小车可以直线前进,再进一步调整向左向右的函数来实现目标
//注 void xunji() 与 void PWM_init()函数不必修改
//CCAP0L/0H=P1.3  左轮  L298N控制左电机线接单片机        P1.3
//CCAP1L/1H=P1.4  右轮        L298N控制右电机线接单片机        P1.4
#include<STC12C5A.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PWM_init();                //定义调速函数
void ys(uint i);                //定义延时函数
sbit b=P1^1;                 //        L298N控制右电机第二根线线接单片P1.1
sbit d=P1^2;                //        L298N控制左电机第二根线线接单片机        P1.2

sbit z2=P2^0;                //循迹模块左二信号线接单片机P2.0
sbit z1=P2^1;                //循迹模块左一信号线接单片机P2.1
sbit zj=P2^2;                 //循迹模块中间信号线接单片机P2.2
sbit y1=P2^3;                //循迹模块右一信号线接单片机P2.3
sbit y2=P2^4;                 //循迹模块右二信号线接单片机P2.4
void zuo()         //控制车向左走
{

        CCAP0H = 180;
        CCAP1H = 160;         //55
        b=0;
        d=0;
}
void you()           //控制车向右走
{

        CCAP0H = 160;        //55
        CCAP1H = 180;
        b=0;
        d=0;
}
void dazuo()
{

        CCAP0H = 150;
        CCAP1H = 100;         //55
        b=0;
        d=0;
}
void dayou()
{

        CCAP0H = 100;        //55
        CCAP1H = 150;
        b=0;
        d=0;
}
void qian()                 //控制直线前进
{

        CCAP0H = 150;// 左
        CCAP1H = 147;//右
        b=0;
        d=0;
}
void xunji()

                {
                qian();

  if(z1==1&&y1==0)
    {
     zuo();
     while(zj==0);
         qian();
    }
  if(y1==1&&z1==0)
    {
     you();
     while(zj==0);
         qian();
    }
     if(z2==1&&y2==0)
    {
     dazuo();
     while(zj==0);
         qian();
    }
  if(y2==1&&z2==0)
    {
     dayou();
     while(zj==0);
         qian();
         }
  if(z1==1&&y1==1&&zj==1)
    {
     qian();
        ys(200);
    }
         }

void PWM_init()
{
        CCON=0X00;                //CF中断标志位为0 CR运行控制位清零 CCF1 CCF2模块中断标志位为0
        CMOD=0x02;                //CIDL在空闲状态下继续工作  时钟源选择系统时钟/2  ECF计数器中断溢出使能位 0
        CCAPM0=0X42;                //模式选择位0
        CCAPM1=0X42;            //模式选择位1
        CL=CH=0;                //PWM内的计数器高低位TH0 TL0
        CR=1;                        //运行控制位 打开PWM
}
void ys(uint i)
{
        uint c;
    unsigned char a,b;
    for(c=i;c>0;c--)
        for(b=222;b>0;b--)
            for(a=12;a>0;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