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实现的温度控制系统OLED显示程序

楼主(2019-06-21):
已调试
智能温控方案简介

主要功能:
本系统采用STM32f103c8t6作为主控芯片,能对DS18B20采集到的信息进行解算,并将结果显示在OLED显示屏上面,并可以通过两个按键实现设定温度加减到设定温度。
具体方案:
首先:
OLED接线:CS:PA6
RST:PC15
RS:PA3
SCL:PB0
SDA:PB1

DS18B20接线:PC13

按键:PA2.PA4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h"
#include "oled.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key.h"
#include "stm32f10x_tim.h"
unsigned int speed_count=0;//占空比计数器 50次一周期
static void NVIC_TIM2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address at 0x08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000);

    /* Enable the TIM5 gloabal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TIM2_Init(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 TIM2 clock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这个就是自动装载的计数值,由于计数是从0开始的,周期为100us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100 - 1);//10kHz
    // 这个就是预分频系数,当由于为0时表示不分频所以要减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2 - 1);//1MHz
    // 高级应用本次不涉及。定义在定时器时钟(CK_INT)频率与数字滤波器(ETR,TIx)
    // 使用的采样频率之间的分频比例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初始化定时器5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 Clear TIM5 update pending flag[清除TIM5溢出中断标志]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Update);

    /* TIM IT enable */ //打开溢出中断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Update, ENABLE);

    /* TIM5 enable counter */
    TIM_Cmd(TIM2, ENABLE);  //计数器使能,开始工作

    /* 中断参数配置 */
    NVIC_TIM2Configuration();
}
int main(void)
{
        u8 a=0;u8 b=0; u8 c=0;         int temp=0;
        u8 set=20;
        u8 shiwei=0;
        u8 gewei=0;
        float temperature;
        Init_LEDpin();
        delay_init();
        OLED_Init();                        //初始化OLED
    DS18B20_Init();         //PC13
        uart_init(9600);
        KEY_Init();//按键初始化PA2 PA4
        TIM2_Init();//电机运动PWM定时器
//         OLED_ShowString(0,0, "");
//         OLED_ShowString(0,16,"imodule");
         OLED_ShowString(0,32,"NowTemp:");
         OLED_ShowString(0,48,"SetTemp:");
//         OLED_ShowString(63,48,"CODE:");     OLED_ShowNum(63,32,3,1,16);
//  OLED_ShowChar(63,50,'r',1,1);  OLED_ShowNum(63,32,34,2,16);
        OLED_Refresh_Gram();

        while(1)
        {
        if( !S1)
                {
                        delay_ms(10);
                        if(!S1)

                        {
                                   while( !S1);
                                   set+=1;
                               shiwei=set/10;
                                   gewei=set%10;
                                   OLED_ShowNum(63,48,shiwei,1,16);
                                      OLED_ShowNum(71,48,gewei,1,16);
                                   OLED_ShowChar(79,48,'.',16,1);
                                   OLED_ShowNum(87,48,0,1,16);
                                   OLED_ShowChar(95,48,'^',16,1);
                                   OLED_ShowChar(103,48,'C',16,1);
                                   OLED_Refresh_Gram();
                                   printf("temperature:");
                        }
                }

         if(!S2)
                {
                        delay_ms(10);
                        if(!S2)

                        {
                                 while(!S2);
                                   set-=1;
                               shiwei=set/10;
                                   gewei=set%10;
                                   OLED_ShowNum(63,48,shiwei,1,16);
                                      OLED_ShowNum(71,48,gewei,1,16);
                                   OLED_ShowChar(79,48,'.',16,1);
                                   OLED_ShowNum(87,48,0,1,16);
                                   OLED_ShowChar(95,48,'^',16,1);
                                   OLED_ShowChar(103,48,'C',16,1);
                                   OLED_Refresh_Gram();
                                   printf("temp:");

                                }
                        }

                     if( speed_count >= 500)
                                        {
                                                 speed_count = 0;

                 temperature=DS18B20_Get_Temp();
                        temp=(int)temperature;

                                a=temp/100;
                                        b=(temp/10)%10;
                                        c=temp%10;
                                        OLED_ShowNum(63,32,a,1,16);
                                      OLED_ShowNum(71,32,b,1,16);
                                   OLED_ShowChar(79,32,'.',16,1);
                                   OLED_ShowNum(87,32,c,1,16);
                                   OLED_ShowChar(95,32,'^',16,1);
                                   OLED_ShowChar(103,32,'C',16,1);
                                   OLED_Refresh_Gram();
                               printf("temperature=%.2f  \n",temperature/10);

                }
         }

}

网友A:
这么好的资料,还占个顶楼。

网友B(2019-12-11):
不错,正好可以指导学习

网友C(2020-02-06):
正好需要,谢谢楼主

网友D:
楼主 有硬件设计图吗?

网友E(2020-06-11):
很好,移植方便

网友F:
楼主 有图嘛  图图图图 求图

网友G:
感谢分享,怎么没图,没图没真相啊

网友H(2020-08-25):
温度控制系统的学习很有代表性,希望在接下来学习温度系统的日子里,积极向上。

网友I(2021-06-27):
谢谢楼主无私的分享,这就下载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