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rotues arm2124仿真贪吃蛇程序

楼主(2019-06-21):
mdk keil写的  直接导入hex文件就可以运行

/*********************************************************************************************
File Name  : snake.c
Content    : snake management module
**********************************************************************************************/
#include "snake.h"

/**********************************************************************************************
不允许被外部调用的函数,受保护的对象
**********************************************************************************************/
static void Game_CreateFood(void);
static void Game_AddSnake(void);
static void Game_Over(void) ;
static int  Game_Collide(void);
static void Game_SnakeMove(void);

/**********************************************************************************************
所引用别的文件中的全局变量
**********************************************************************************************/
extern uint8 ucGameBegin_Flag;
extern uint8 ucGamePause_Flag;
extern uint8 ucGameOver_Flag;
extern INT8U ucKey;
extern INT8U ucLastKey;
extern long long time ;

/**********************************************************************************************
本文件中定义的全局变量,记录蛇的信息
**********************************************************************************************/
INT32U Snake[2][LEN]={{2,1,0},{3,3,3}};
INT32U SHead = 3;
INT32U SEnd = 0;
INT32U Row_Food;
INT32U Col_Food;
INT32U uiScore = 0;
uint16 uiLevel = 0;
INT8U ucRow;
INT8U ucCol;
INT8U ucSnakeSpeed;

/**********************************************************************************************
所取的一些游戏中需要的文字和图像的模
**********************************************************************************************/
INT8U ucGameOver[5][32] =
{
        {0xC0,0x30,0x08,0x08,0x08,0x38,0x00,0x00,0x00,0x00,0x80,0x80,0x80,0x80,0x00,0x00,
0x07,0x18,0x20,0x20,0x22,0x1E,0x02,0x00,0x00,0x19,0x24,0x22,0x22,0x22,0x3F,0x20
},
        {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00,0x00,0x00,0x80,0x80,0x80,0x80,0x00,0x00,
0x20,0x3F,0x20,0x00,0x3F,0x20,0x00,0x3F,0x00,0x1F,0x22,0x22,0x22,0x22,0x13,0x00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E0,0x10,0x08,0x08,0x08,0x10,0xE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F,0x10,0x20,0x20,0x20,0x10,0x0F,0x00
},
        {0x80,0x80,0x80,0x00,0x00,0x80,0x80,0x80,0x00,0x00,0x80,0x80,0x80,0x80,0x00,0x00,
0x00,0x01,0x0E,0x30,0x08,0x06,0x01,0x00,0x00,0x1F,0x22,0x22,0x22,0x22,0x13,0x00
},
        {0x80,0x80,0x80,0x00,0x80,0x80,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20,0x20,0x3F,0x21,0x20,0x00,0x01,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

INT8U ucFuck[3][32] =
{
        {0x08,0xF8,0x88,0x88,0xE8,0x08,0x10,0x00,0x08,0xF8,0x08,0x00,0x00,0x08,0xF8,0x08,
0x20,0x3F,0x20,0x00,0x03,0x00,0x00,0x00,0x00,0x1F,0x20,0x20,0x20,0x20,0x1F,0x00
},
        {0xC0,0x30,0x08,0x08,0x08,0x08,0x38,0x00,0x08,0xF8,0x88,0xC0,0x28,0x18,0x08,0x00,
0x07,0x18,0x20,0x20,0x20,0x10,0x08,0x00,0x20,0x3F,0x20,0x01,0x26,0x38,0x20,0x00
},
        {0x00,0x00,0x00,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8,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33,0x3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3,0x30,0x00,0x00,0x00
        }
};

/*********************************************************************************************
Function   : Game_CreateSnake(INT8U row, INT8U col)
Content    : 创建一条蛇
Parameter  : row               蛇位置的行
                         col                           蛇位置的列
Return     : none
Date       : 2012/09/18
Description: 创建一条蛇
Remark     :
**********************************************************************************************/
void Game_CreateSnake(INT8U row, INT8U col)
{
        ucRow = row;
        ucCol = col;

        Snake[0][0] = row;
        Snake[0][1] = row;
        Snake[0][2] = row;

        Snake[1][0] = col - 2;
        Snake[1][1] = col - 1;
        Snake[1][2] = col;

        LCD2_DisPoint(row, col--);
        LCD2_DisPoint(row, col--);
        LCD2_DisPoint(row, col--);

        SEnd = 0;
        SHead = 3;
        Game_CreateFood();
        ucSnakeSpeed = 20;

        LCD1_DisplaySco(uiScore);
        LCD1_DisplayTime(time);
        LCD1_ShowInt(0xcb, uiLevel);
}

/*********************************************************************************************
Function   : Game_CreateFood(void)
Content    : 食物生成的实现函数
Parameter  : void
Return     : none
Date       : 2012/09/18
Description: 食物生成的实现函数
Remark     :
**********************************************************************************************/
void Game_CreateFood(void)
{
TEST:
        do
        {
                Row_Food = (int)rand() % 14 + 1;
                Col_Food = (int)rand() % 30 + 1;
        }while(LCD2_IfPoint(Row_Food, Col_Food));
        LCD2_DisPoint(Row_Food, Col_Food);
        if(!LCD2_IfPoint(Row_Food, Col_Food))
                goto TEST;
        return;
}

/*********************************************************************************************
Function   : Game_AddSnake(void)
Content    : 蛇节点的增加
Parameter  : void
Return     : none
Date       : 2012/09/18
Description: 蛇增加一个节点,并重新随机生成一个食物
Remark     :
**********************************************************************************************/
void Game_AddSnake(void)
{

        switch(ucKey)
        {
                case UP:
                {
                           Snake[0][SHead] = ucRow  - 1;
                        Snake[1][SHead] = ucCol;
                        if(SHead + 1 == LEN)
                                SHead = 0;
                        else
                                SHead++;
                        ucRow--;
                        Game_CreateFood();
                }break;
                case DOWN:
                {
                        Snake[0][SHead] = ucRow  + 1;
                        Snake[1][SHead] = ucCol;
                        if(SHead + 1 == LEN)
                                SHead = 0;
                        else
                                SHead++;
                        ucRow++;
                        Game_CreateFood();
                }break;
                case LEFT:
                {
                        Snake[0][SHead] = ucRow;
                        Snake[1][SHead] = ucCol - 1;
                        if(SHead + 1 == LEN)
                                SHead = 0;
                        else
                                SHead++;
                        ucCol--;
                        Game_CreateFood();
                }break;
                case RIGHT:
                {
                          Snake[0][SHead] = ucRow;
                        Snake[1][SHead] = ucCol + 1;
                        if(SHead + 1 == LEN)
                                SHead = 0;
                        else
                                SHead++;
                        ucCol++;
                        Game_CreateFood();
                }break;
        }
        Music_AddSnake();
        uiScore = uiScore + (22 - ucSnakeSpeed);
        if((uiScore > (uiLevel * 2 + 1) * 6) && ucSnakeSpeed > 10)
        {
                uiLevel++;
                if(ucSnakeSpeed > 10)
                        ucSnakeSpeed = ucSnakeSpeed - 5;
        }
        LCD1_DisplaySco(uiScore);
        LCD1_ShowInt(0xcb, uiLevel);
        return;
}

/*********************************************************************************************
Function   : Game_Over(void)
Content    : 游戏结束
Parameter  : void
Return     : none
Date       : 2012/09/18
Description: 游戏结束界面的绘制
Remark     :
**********************************************************************************************/
void Game_Over(void)
{
        ucGameBegin_Flag = 0;
        ucGameOver_Flag = 1;
        uiScore = 0;
        uiLevel = 0;
        time = 0;
        ucSnakeSpeed = 20;
        LCD2_Init();
        LCD2_DispChinese(4, 30, ucGameOver, 5);
        LCD2_DispChinese(2, 40, ucFuck, 3);
        Music_GameOver();
        return;
}

/*********************************************************************************************
Function   : Game_Collide(void)
Content    : 碰撞检测
Parameter  : void
Return     : int
Date       : 2012/09/18
Description: 蛇与障碍物的碰撞检测,还有与食物的碰撞检测
Remark     :
**********************************************************************************************/
int Game_Collide(void)
{
        switch(ucKey)
        {
                case UP        :
                {
                        if((ucRow - 1) == Row_Food && ucCol == Col_Food)
                                   Game_AddSnake();
                        else
                        {
                                Game_Over();
                                return 0;
                        }
                }break;
                case DOWN:
                {
                        if((ucRow + 1) == Row_Food && ucCol == Col_Food)
                                   Game_AddSnake();
                        else
                        {
                                Game_Over();
                                return 0;
                        }
                }break;
                case LEFT:
                {
                        if(ucRow == Row_Food && (ucCol - 1) == Col_Food)
                                   Game_AddSnake();
                        else
                        {
                                Game_Over();
                                return 0;
                        }
                }break;
                case RIGHT:
                {
                    if(ucRow == Row_Food && (ucCol + 1) == Col_Food)
                                   Game_AddSnake();
                        else
                        {
                                Game_Over();
                                return 0;
                        }
                }break;
        }
        return 1;
}

/*********************************************************************************************
Function   : Game_SnakeMove(void)
Content    : 蛇的移动
Parameter  : void
Return     : none
Date       : 2012/09/18
Description: 蛇的移动
Remark     :
**********************************************************************************************/
void Game_SnakeMove(void)
{
        int i;
        while(ucGamePause_Flag)
                Key_Scan();
        switch(ucKey)
        {
                case UP:
                {
                        if(ucLastKey == DOWN)
                        {
                                ucLastKey = DOWN;
                                if(LCD2_IfPoint(ucRow + 1, ucCol))
                                        i = Game_Collide();
                                if(i == 0) return;
                                LCD2_DisPoint(++ucRow, ucCol);

                        }
                        else
                        {
                                ucLastKey = UP;
                                if(LCD2_IfPoint(ucRow - 1, ucCol))
                                        i = Game_Collide();
                                if(i == 0) return;
                                   LCD2_DisPoint(--ucRow, ucCol);

                        }

                }break;
                case DOWN:
                {
                        if(ucLastKey == UP)
                        {
                                ucLastKey = UP;
                                if(LCD2_IfPoint(ucRow - 1, ucCol))
                                        i = Game_Collide();
                                if(i == 0) return;
                                   LCD2_DisPoint(--ucRow, ucCol);

                        }
                        else
                        {
                                ucLastKey = DOWN;
                                if(LCD2_IfPoint(ucRow + 1, ucCol))
                                        i = Game_Collide();
                                if(i == 0) return;
                                LCD2_DisPoint(++ucRow, ucCol);

                        }

                }break;
                case LEFT:
                {
                        if(ucLastKey == RIGHT)
                        {
                                ucLastKey = RIGHT;
                                if(LCD2_IfPoint(ucRow, ucCol + 1))
                                        i = Game_Collide();
                                if(i == 0) return;
                                LCD2_DisPoint(ucRow, ++ucCol);

                        }
                        else
                        {
                                ucLastKey = LEFT;
                                if(LCD2_IfPoint(ucRow, ucCol - 1))
                                        i = Game_Collide();
                                if(i == 0) return;
                                   LCD2_DisPoint(ucRow, --ucCol);

                        }

                }break;
                case RIGHT :
                {
                        if(ucLastKey == LEFT)
                        {
                                ucLastKey = LEFT;
                                if(LCD2_IfPoint(ucRow, ucCol - 1))
                                        i = Game_Collide();
                                if(i == 0) return;
                                   LCD2_DisPoint(ucRow, --ucCol);

……………………

网友A(2020-04-26):
为什么我下载之后打开你创建的工程在mdk编译之后运行就有问题 直接运行你的hex文件就没有

网友B:
可以,非常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