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单片机仿真问题

楼主(2019-06-21):
请问各位大佬,这个附件我打开仿真加载程序运行后后,为什么摁键车位数量显示没有变化?是因为仿真软件的版本问题吗?

网友A:
下载文件打开提示失败

网友B:
仿真正常,没问题。
我用的V7.10

网友C:
我用的8.6版本的,按键也没有用,但是1602可以显示

网友D:
按LS说的,换个版本看看

网友A:
刚又试下载可以打开,看程序发现while(!K1)分号没紧跟括号后而在下行这个错误修改后重新编译正常操作按钮有变化。错误程序仿真时驶出按钮呈现蓝色一看就知道程序有问题。

网友E:
换个版本看看,有的版本是可以的。

网友F(2019-08-11):
你可以试试Proteus8.6版本 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