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样才能蜂鸣器播放一段“音乐”,同时联排数码管上有显示

楼主(2019-06-21):
51单片机蜂鸣器得要播放一段“音乐”,同时联排数码管上有显示。
联排数码管程序在while(1)里循环;音乐程序插在它前面还是后面数码管都不能正常显示。
while(1)
{
     for(a=0;a<8;a++)      //联排数码管
     {
          for(b=0;b<=a;b++)
          {
               P1=wei;//wei[]是位选端数组
                  P0=led;//led[]是数码管显示数据的数组

          }
      }
}
怎么插入音乐程序使数码管和音乐同时显示?
求解谢谢大佬

网友A:
数码管是要显示什么?

网友B:
用定时器中断来播放音乐,把51单片机几个中断了解一下

网友C:
把数码显示插到音乐停顿的间隙中,同时调整间隙原有延时让出部分给数码显示,当然这还要看你的数码延时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码管是要显示什么?

问题解决了,求大佬看一下这个http://www.51hei.com/bbs/dpj-164243-1.html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定时器中断来播放音乐,把51单片机几个中断了解一下

问题解决了,求大佬看一下这个http://www.51hei.com/bbs/dpj-164243-1.html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数码显示插到音乐停顿的间隙中,同时调整间隙原有延时让出部分给数码显示,当然这还要看你的数码延时时间 ...

问题解决了,求大佬看一下这个http://www.51hei.com/bbs/dpj-164243-1.html谢谢

网友D(2020-12-19):
大佬您好,请问您已经解决了单片机音乐和数码管显示同时进行的问题吗,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E:
可利用数码管的显示作为蜂鸣器的延时使用,这样显示和声音几乎是同步